[Toshiba] 拆几张8G的SD卡,都是东芝TC58TEG6DDkTAI3,请问大神有没利用价值?

楼主(2019-12-06):
公司淘汰了一批8G的SD卡,随便捡了几张,拆开里面是东芝的闪存,我想是不是能做个SSD,只是SSD不太懂。请问这种颗粒什么主控能支持,要比较容易开卡的。

网友A:
两张SD都是黑片,做个903/917/3267优盘就差不多了。

网友:
挂商城处理了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张SD都是黑片,做个903/917/3267优盘就差不多了。

这是黑片?

楼主:
晕,原来都是黑片啊,本来还准备再去捡些的,那就算了,U盘现在做用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原来都是黑片啊,本来还准备再去捡些的,那就算了,U盘现在做用不大了。 ...

别听楼上那2货的,你这都是东芝正片,拆下来做U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
单颗8G的容量未免也太小了点吧,无论SSD还是U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原来都是黑片啊,本来还准备再去捡些的,那就算了,U盘现在做用不大了。 ...

不是黑片,这个芯片比较老,一起都是这样子的。建议直接卖掉划算,做SSD的话划不来,毕竟容量太小了

网友:
再去多捡些,咸鱼包邮便宜点出了,即使不挣钱,废物能够利用也好,当做好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黑片,这个芯片比较老,一起都是这样子的。建议直接卖掉划算,做SSD的话划不来,毕竟容量太小了 ...

哦。不是黑片就好。我本来也没打算做出多大容量的,主要是想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黑片,这个芯片比较老,一起都是这样子的。建议直接卖掉划算,做SSD的话划不来,毕竟容量太小了 ...

假的不能再假的黑片。6DDK和8DDL只差一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不是黑片就好。我本来也没打算做出多大容量的,主要是想练练手。

JMF605  JMF608  JMF667   SF2281   SM2244   SM2246XT   这些板子都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F605  JMF608  JMF667   SF2281   SM2244   SM2246XT   这些板子都支持吧

谢谢,我先看看那种主控合适买块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看看那种主控合适买块来试试。

我有一堆主控板出,可以来看看 ,可以M币换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黑片,这个芯片比较老,一起都是这样子的。建议直接卖掉划算,做SSD的话划不来,毕竟容量太小了 ...

是黑片,不过是东芝自己官方的黑片,据说是有一批不合格的die东芝交付给群联做降容处理了,但是碰上当年flash产能尿崩,闪存大涨价,于是东芝灰溜溜的授权群联把已经封装好的黑片打上了自己家的标,注意这不是东芝指定封装厂而是群联工厂打的标,所以歪歪扭扭的,这批半残废芯片据说被消化给东芝自己隼系列U盘、金士顿的部分U盘(看图上面还有SD卡),还有部分闪迪原厂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