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万用表电池

楼主(2019-12-06):
本人是超业余的不活动家,平时捣鼓的次数不多。所以万用表的9V层叠电池往往会在用表的时候被发现没电了。
几次买电池买烦了,自己做一个充电的,没电时冲冲就行了。

这种锂电池想必小伙伴们都认识。两个串联,将中间点引出来,找个打火机壳,把电池装进去正好,另成一种规格。

比9V层叠电池薄一些

底部装一个铜螺帽,连接两个电池的中间点。

充电用这个家伙(壳子里是4056充电电路),一个电池一个电池充。省的再做充电电路。

放进万用表,经实验,只要电池电压不低于7.7V,万用表不会显示电池符号(电量不足警告)。

网友A:
好创意啊,两个串联电压不够吧,也能正常用么

网友:
就是这么办的

网友B:
我也改过一个,用了3年了现在还在用,还没冲过一次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啊,两个串联电压不够吧,也能正常用么

成品9V锂电款的也是2串软包

网友:
好 那玩意容易没电。。。

网友C:
我还是想用一个电池加升压电路

网友:
做得不丑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过一个,用了3年了现在还在用,还没冲过一次电呢

那你的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
空间够的话 可以加一个升压板

网友D:
我还特意买了这种充电套装

网友E:
看标题我以为你自己造了一个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还特意买了这种充电套装

这种9V的充电池我也用过,当时买了两块,一块用网络测线器上,一个用万用表上,用万用表的那块电池不知道是不是经常用,两三天就要充电一次,超级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9V的充电池我也用过,当时买了两块,一块用网络测线器上,一个用万用表上,用万用表的那块电池不知道 ...

看到了,我正想入手呢,再观察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标题我以为你自己造了一个电池

不好意思,一不小心成了标题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想用一个电池加升压电路

升压电路静态能控制在1uA以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升压电路静态能控制在1uA以下吗?

没测过,没那么精准的表,论坛里有人测过静态电流不大,反正我就是图个充电方便

网友:
正为表电池不耐用头广场呢,用两块锂电也不错,我是想用锂电加升压板,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