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容怎么给他充电

楼主(2019-12-06):
孩子玩具上拆下来的,不知道怎么给他充电,能不能像电池一样用呢

网友A:
这玩意应该可以当锂电池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31&extra=
跟这个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类似的玩具上拆下来的,我那个充电口连着线路板触电一起断掉了,我找到一个个之前旧手机的4.2锂电加进去,做了新的充电口不通过线路板,用电池充电器直接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吧???

没拆开,不知道什么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可以当锂电池充电吧

有机会找个防爆容器放进去充电试一下

网友:
锂电容???没听说过用锂做电容的,这个显然是锂电池吧,只不过封装不同而已。

网友:
3.7v应该是电池了

网友D:
把它当做锂电池用就行~

网友:
不要被这个山寨皮子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它当做锂电池用就行~

当电池用怎么给他充电呢

网友E:
创新的电容式封装,方便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创新的电容式封装,方便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那如何判断里头是锂电还是电容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如何判断里头是锂电还是电容呢

1、 看标识,电容一定会标有容量,单位是uF或者F,电池则不标容量,或者容量单位为mAh

2、测试:把它充满电,接个电阻放电,电压以稳定的速度下降的是电容,电压不怎么下降的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看标识,电容一定会标有容量,单位是uF或者F,电池则不标容量,或者容量单位为mAh

2、测试:把它充满 ...

所有信息都在包装上了啊,也就19c感觉是容量单位,应该不是放点系数啊

网友(2022-04-02):
这是电容形的电池吧好像是5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