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雕刻机刻一个简单的号码牌

楼主(2019-12-06):
上次买了两个电木的单层电路板没什么用,想到可以雕一个号码牌用。先简单的雕一个只有号码的牌子。边框是手动编的这个文泰不是很会用。以后可以用UG或者精雕刻一些花就好看了

网友A:
很漂亮的说。我还是用激光雕木板。

网友B:
有设备就是吊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C:
羡慕有设备的!
我想弄点啥都不行

网友D:
设备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说。我还是用激光雕木板。

嗯,电路板效果还不错,买来准备雕刻电路板,不过没有合适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设备就是吊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雕刻机没做出来时觉得有用,做出来之后一年也没动一下

网友E:
谢谢分享,加个分。
不知道会不会氧化,要涂点油漆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加个分。
不知道会不会氧化,要涂点油漆保护吧

感谢大佬。这个是贴一个透明双面胶粘到挡风玻璃上应该不用考虑氧化了。

网友:
这雕刻机是自己DIY的?
能否在玻璃上雕刻?

网友:
有设备就是有优势呀,想怎么雕刻就怎么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有设备的!
我想弄点啥都不行

没有的时候感觉很有用,等你有了就感觉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自己做的光轴钢板机,结构挺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