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充电电流异常,只有300多mA,换数据线能达到1A多。

楼主(2019-12-06):
索尼XZS手机,某一天开始突然充电变得非常慢(原装充电器数据线,之前充电正常),检测充电电流330mA左右,充电头,数据线各换了几个,电流没有明显变化,
偶然用同事的一根看起来比较山寨的数据线,发现充电电流能有1.3A左右,
使用这根数据线换上其它充电头,仍然有1A多,
用万用表量了数据线的4个引脚,中间没有电阻,
但是我换上其它数据线电流瞬间又降回300多mA,
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的手机gnd接触不好,而有的数据线铁壳接地,所以能大电流充。

网友B:
插卡有灰尘了,拿牙签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卡有灰尘了,拿牙签刮一下

哪?手机接口吗?

网友:
数据线断了或接触不好的话,影响协议握手,就只能用最慢的速度充。

网友:
那个不是比较山寨,它就是山寨,那不是数据线而是纯粹的充电线。有可能是电池不太行了,看下充满电之后日常使用的待机时间是否明显缩短~

楼主:
数据线插上手机,测得阻值如图,+-为万用表红黑脚,两根数据线阻值一致,但是充电一根就只有300多mA,另外一根有1A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手机gnd接触不好,而有的数据线铁壳接地,所以能大电流充。

TYPEC的地和数据线铁壳连通吗?

楼主:
数据线头有个电阻和电容,这根线可以1A多充电。

网友C:
1.1元一根用红包付款,还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元一根用红包付款,还修什么

不是修数据线  我是想搞清楚这两根数据线究竟差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