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千万别用Samsung Magician跑分

楼主(2019-12-06):
手贱跑一下浪费20G的寿命。

网友A:
建议拔了电供起来

网友B:
写个几T十几T也没事,固态有几个是写完坏掉的。

买三星买的是质量保障,写入寿命家用基本都能用到换新。

我2012年买的830到去年底使用25000小时左右,写入14TB,寿命还有90+;已经不在乎什么寿命这些了。

网友C:
ssd买来是用的,用坏了换新,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把rapid模式开了就不会了,但是测出来的分数又没有一点实际参考意义了,SATA3的860Evo读取5.7GB/s  写入4.3GB/s ?M.2的970EVO  读取12.9GB/s  写入8.1GB/s ? .........逗我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拔了电供起来

问题跑分不专业浪费还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d买来是用的,用坏了换新,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问题跑分不专业浪费还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几T十几T也没事,固态有几个是写完坏掉的。

买三星买的是质量保障,写入寿命家用基本都能用到换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02674&extra=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现在需要小心点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74&extra=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现在需要小心 ...

一般家用1小时1G数据算多的了,

链接中的写入比读取大那么多,明显不是一般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用1小时1G数据算多的了,

链接中的写入比读取大那么多,明显不是一般用途。 ...

也就看电影用就是有点没节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看电影用就是有点没节制。

我那电脑办公的,用25000小时,写入14TB,也就是大约600MB一小时,你看电影,就算4G每小时吧,也就是我的7倍,25000小时也就写入100T不到。我这可是7年的用量。

三星随便一个固态,写入寿命也超过100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电脑办公的,用25000小时,写入14TB,也就是大约600MB一小时,你看电影,就算4G每小时吧,也就是我的 ...

还有一个写放大问题,不优化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写放大问题,不优化不行。

三星标注的写入量,不需要考虑放大问题。它说能写入100TB那就是写入100T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标注的写入量,不需要考虑放大问题。它说能写入100TB那就是写入100TB。 ...

各家寿命算法不一样,我就不知道三星有没加上写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家寿命算法不一样,我就不知道三星有没加上写放大。

比如970EVO:‘’* Warrantied TBW for 970 EVO: 150 TBW for 250GB model, 300 TBW for 500GB model, 600 TBW for 1TB model, 1,200 TBW for 2TB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970EVO:‘’* Warrantied TBW for 970 EVO: 150 TBW for 250GB model, 300 TBW for 500GB model, 60 ...

我是说s.m.a.r.t显示的算法。

网友:
830 128g 用到现在 基本是8t 左右
ocz arc100 240g 目前是8t左右
为什么少, 因为没有装杀毒和国产安全软件
这软件在后台 不停下载文件 可不把你ssd寿命用光了
说下载,天天下载软件和电影 基本也没有增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跑分不专业浪费还巨大。

从软到硬都是三棒棒自家的,这都有问题的话只能说质量不怎么样,价高而质次骗骗中国一些消费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软到硬都是三棒棒自家的,这都有问题的话只能说质量不怎么样,价高而质次骗骗中国一些消费者好了。 ...

当系统盘跑分比官标高一点,我是大大的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