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智能电视系统降级安装软件(65D2P)

楼主(2019-12-07):
长虹智能电视65D2P折腾,挨老婆一顿骂,
说一说刷机过程
凑合着看吧
我用的是8GU盘一个首先要格式化FAT32把下载好的系统拷贝进去
将电视关机拔掉电源插头,然后将U盘插到电视后面的USB2.0口,还有一个3.0蓝色口 没有试,按住后面的开机按钮不放 然后上电,等待电视开机出现升级进度条,松开后面按钮 耐心等待升级完成,电视会自动重启。由于着急就直接插到墙插了,最好找个带有开关的插座 方便。
U盘格式整岔劈了导致刷机失败,挨了一顿骂,电视一闪一闪,给气坏了都,没办了最后给长虹售后
打电话上门维修 ,还没等师傅来,我就整好了

楼主:
要看清芯片型号ZLH74GiR
https://pan.baidu.com/s/1EsNd96y3HaLl7W6-cZqotQ 提取码:j4xm

网友A:
降级,一连网每次开机又得提示升级,烦

网友B:
我家的也是65D2P,楼主那里搞到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也是65D2P,楼主那里搞到的固件?

百度云资源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级,一连网每次开机又得提示升级,烦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rec界面台词太搞笑了~

网友C(2020-10-25):
能安装第三方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抓更新网址?路由器屏蔽这个网址或者能root后改host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安装第三方应用?

降级后安装所需要的软件,然后再升级系统,原来安装的软件可以更新

网友(2021-10-05):
这个怎么屏蔽更新,不想更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