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GVE冠宇达24V5A 120W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12-07):
用于数字功放,购于淘宝,价格52+7运费合计59元,给各位看看算不算值。

网友A:
楼主这个被一楼的给秒杀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被一楼的给秒杀了。哈哈哈

请问怎么秒杀的呢?1楼的板子主滤波我看是韩国三荧电容,连日系都不是。

楼主:
另外:开关电源果然不行啊,之前我一直在用自己买的线性电源套件DIY的一个线性电源,一对比发现相通音量下线性电源的底噪几乎不可闻,但是开关电源还是能听到滋滋的底噪,而且音质感觉也不如我做的线性电源,可以说除了功率用在音频上各方面都不如线性电源。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GVE的电源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GVE的电源质量还可以。

确实,也算是国产电源大厂了,电源质量还是让人放心的,另外就是假货少了,这电源外壳上编号是13年的,内部pcb上边的生产日期也是13年的,外壳和pcb板严丝合缝,排除换壳的情况。

网友C:
GVE是给净水器用的。。你给音响用。。
还好你没买贵。。因为 24V 5A很多卖RO机的店会卖100-200元一个。。他们现在400G 泵连24V 4A,5A都不舍得用了,而用2.7或3A泵

音响一类我记得通常要用18V左右吧。用24V有些时间如果电压偏高会烧板子(具体看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VE是给净水器用的。。你给音响用。。
还好你没买贵。。因为 24V 5A很多卖RO机的店会卖100-200元一个。。他 ...

兄嘚,数字功放了解一下,dc直流输入18v-32v之间均可,我的数字功放拆机过,里边的电容都是35v耐压的。

网友D:
给功放用还真不如笔记本电源,我用笔记本电源做的5W甲类功放,用音箱和耳机都听不到底噪(我调试接地点用耳机),但是真不如线性电源耐听~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电源,闲鱼上挂了GVE冠宇达24V5A 120W的电源适配器 40块 居然无人问津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电源,闲鱼上挂了GVE冠宇达24V5A 120W的电源适配器 40块 居然无人问津 唉 ...

这牌子电源名气小,很多人宁愿去买换壳台达也不会买这个的。。。。。。就GVE电源品质来说没啥好挑剔的,一线大厂的水准。

网友:
真要这种电源,,单考虑价格的话,,我会选过时的电视机电源板

网友:
只能说不是给音响设计的,现在一大堆的发烧功放都是开关电源加数字功放哪里有什么底噪。

网友:
同款万用表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装拆机24V5A开关电源裸板 通用24V4A 24V3A等稳压电源板 足安

DIY的  買這種不錯 ,   現都有開殼照  ...

港澳同胞待遇就是好,还能用股哥,唉

网友:
不值太贵了

网友(2020-01-17):
我公司也做这个。感觉差不多。怎么反面没有拍照看看。超大散热片。

网友(2021-05-24):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电源,闲鱼上挂了GVE冠宇达24V5A 120W的电源适配器 40块 居然无人问津 唉 ...

还在不

网友(2024-10-05):
作为品牌长,我个人觉得做工一般吧,更别说跟国际大厂比了。当然胜在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功放用还真不如笔记本电源,我用笔记本电源做的5W甲类功放,用音箱和耳机都听不到底噪(我调试接地点用耳 ...

笔记本毕竟是精密电子产品电源比净水器电源要求更高,并且笔记本电源绝大部分是国际大厂生产,品质方面还是很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