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P2路由器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9-12-07):
这个路由器有四个年头了 今年移动宽带升到二百兆,路由器就罢工了,各种卡 手机看视频也转圈,电视也转圈,测试只有不到一兆的网速有时候甚至还不到一兆,这个气,网线插到光猫千兆口链接笔记本一下就跑到15-21M/s  网速挺好的
手贱拆路由  拆芯片刷 想刷个华硕的固件,眼看就要成功了家里停电了,等到晚上试路由 一点反应都没有,灯也不亮,固件没刷好?拆在刷,反复折腾好几次 还是没反应,网线连电脑也不行,DC适配器也有电啊
是不是真的砖了?还有救不?

网友:
我只想说 这种垃圾 该扔就扔吧
买啥不好 买啥360 水星都比他强(不是黑水星啊,水星良心厂)

网友:
买个夹子刷就行啊。有可能断电造成芯片损坏有坏道,还有可能焊接的有问题。

网友:
下个7628的breed,然后官网找个p2的升级固件刷进去就行了,eeprom没有可以不刷,从breed里改一下Mac就行了!

网友:
双十二,换新啦。若是垃圾路由,刷什么都没用。

网友:
刷一个编程器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上编程器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