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组电池如何充电

楼主(2019-12-07):
买了8个 32650 铁锂电池,准备组成 2并 4串 14.6X宝有 5A 的充电器,也不贵就是看着肉太少了
能不能用12V电源改个,电压到14.6固定,电流调到5A 充电啊??
各位大神指点下啊。
打算做个暖风机,用这个电池,购买了 12Vptc加热 140度的   240电脑冷排。小泵。
内置一个14.6电源。这个电池能拿走没有市电的地方用电池,有市电的地方,就插上电暖风机工作顺便给电池充电。
电源的输出端用不用加个二极管防止电池的点回来 ?

网友A:
不带保护板,电池容易挂,我组了好几组,给充电工具用,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B:
建议还是加上保护板,不然只能凑合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保护板,电池容易挂,我组了好几组,给充电工具用,还是挺不错的

买保护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加上保护板,不然只能凑合着用了

买保护板了,昨天跟淘宝客服在三的确认我这是4串铁锂,你这个对不对,照片,物品的编号都发了,人家确认对,晚上组好,维修电源调到不到14v冲了一晚上电,个个电池电压不对有个都到3.7了,今天在以为淘宝,说这个保护板是三串的,无语。。。。。。。。。。。

网友:
充电保护板是个什么东东啊,没搞过

网友C:
靠电池一致性,不靠谱,实在不行,串得也不多,就拉五条线,一个并一个并的充,就是麻烦一些,性能不用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电池一致性,不靠谱,实在不行,串得也不多,就拉五条线,一个并一个并的充,就是麻烦一些,性能不用担心 ...

换咯个保护板带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