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这个毛病怎么能处理

楼主(2019-12-07):
显示器是戴尔的,断电后,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通电也不会有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都不亮。被激活后,不断电的情况下,主机关了后,可以通过显示器上的电源键来开关。
有dvi,vga,dp三种接口,一直都用的dvi的口。这是前提。
先把经过说一下,前段时间,主板坏了,于是上网淘了只有vga口块主板,装上,连接所有线,cpu风扇正常运转,但是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
和卖家沟通,卖家说都是检测过才发货的,主板绝对没问题。
后来一番折腾,发现真的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傻多戴通电状态,拔了数据线会有提示,如果没有就是显示器本身问题别拆腾了。

网友:
能进入PE就没什么大问题,到IT天空找万能驱动试试。

网友:
如果是在进入操作系统后没反应,一定是显示驱动不对。用F8键进入安全方式重设最糙的显示方式,然后下载驱动。
如果主板从刚刚上电就没有反应,只有两种可能:
1.连接问题,检查连接方式是否正确,是否可靠;
2.显示器本身问题,或者没有通上电,或者已经损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