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识别1个8脚元件

楼主(2019-12-07):
如图是1个充电台灯的电路板,板上方有个8脚芯片U2,丝印6083 607f,位于充电芯片U3的充电输出通道上。其7、8脚接4056(U3)的5脚充电输出,1、2脚接锂电B+。请教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PWM脉宽调制灯光亮度调节器专用集成电路LD6083BP  DIP8封装

概述

LD6083BP是双极工艺的脉宽调制集成电路,驱动一个P沟道功率MOSFET场效应管,用于高电位开关控制,可用于24V电路。是理想的灯光亮度(明暗)控制集成电路。例如:应用在仪表板上。(替代U6083B)

http://www.52bjw.cn/product-info/106808151.html

网友B:
老哥问作用好说4056和电池之间的东西只能是锂保ic了,但要型号资料就很难找了百度都是错误信息,Google穿越美利坚英文关键词搜索找到确切型号是sdc6083,再回国马老板交易市场帮你找到近似型号资料~

网友:
可能是颗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问作用好说4056和电池之间的东西只能是锂保ic了,但要型号资料就很难找了百度都是错误信息,Google穿越 ...

让大侠费大事了,真不好意思
这个位置,也怀疑是集成了MOS的锂电保护芯片,但实在找不到资料,只有仰仗技高的大侠援手了。
话说这个充电台灯的电路板,用这个芯片有点意外,山货一般都没有,或顶多在锂电上加个DW01的保护板就不错了。另外看线路,锂电充电是保护了,但光源及其控制电路却没有经过芯片,而是直接连接锂电+极放电,这就奇怪了,莫非这个芯片没有放电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脉宽调制灯光亮度调节器专用集成电路LD6083BP  DIP8封装

概述

谢谢你参与探讨!
这个电路板,无字芯片U1就是触摸调光芯片(看脚位接法疑为SGL8023W),所以U2必须不是调光芯片。由于U2在锂电充电输出通道上,因此丝印6083的U2只可能是锂电充电(或充放电)保护芯片。如果没有C2,倒也可能是防电池反接的某个P-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大侠费大事了,真不好意思
这个位置,也怀疑是集成了MOS的锂电保护芯片,但实在找不到资料,只有 ...

嘿嘿不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