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视机花屏,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12-07):
电视机花屏了,什么都没接开机就这样花了,这是什么问题,该换那个部件?

网友:
从影,估计解码板的问题

网友:
解码板的问题,要是报修估计会叫你换主板,几百大洋。

楼主:
谢谢大家。
解码板是这个吗

网友A:
查一下T-CON(驱动板)不行的就要查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T-CON(驱动板)不行的就要查主板了!

谢谢,不过不会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解码板是这个吗

这是主板,下面连着三根扁排线的小板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主板,下面连着三根扁排线的小板才是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了

先断电一会,再接插7楼所说那块板 所有外连的线缆几次。没用几次,应该只是放到接口氧化了

网友C:
百分之九十屏挂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出竖纹花屏,排线接口氧化了,橡皮擦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解码板是这个吗

逻辑板故障,最小的那个板子,查下编号,上网买一个

网友D:
逻辑板(那块小板)上屏 排线 分辨拔掉一边 开机看情况 伤心屏(三星屏)可以放弃治疗了

网友:
楼主曝光一下电视是什么牌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九十屏挂了

只有你是明白人,这个屏挂的可能性最大,运气好压屏能好,压屏找个可靠的维修店二百来块钱,运气不好就换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那块小板)上屏 排线 分辨拔掉一边 开机看情况 伤心屏(三星屏)可以放弃治疗了 ...

友达的还可以通过压屏修复,三星的直接可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友达的还可以通过压屏修复,三星的直接可以放弃了

我不知道国内三星屏的质量如何,我的三星24寸高清电视机,HDMI,VGA,色差,黄白红一直都没事!都用了快10年了,墨西哥做的

网友:
逻辑板坏了,换,一条排线进两条排线链接液晶屏哪块小板子

网友:
楼主还是先把所有的排线插出来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氧化的?
有时。。。。问题就是因为屏幕的排线松动没插好~~!!!

网友:
多半屏有问题,看看屏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