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想问一下,现在家用电表5(60)A的是不是特别灵?感觉电费比以前高了好多

楼主(2019-12-07):
我想问一下,现在家用电表5(60)A的是不是特别灵?感觉电费比以前高了好多。有没有办法使它不要那么耗电?如果换上10(60)A的是不是会相应减少电费?或是有其它办法?
已经阶梯收电费了,电费太高了。

网友:
现在都是电子的电表,灵敏度都是非常高的

网友:
养成良好习惯,随手关灯,空调温度调合适等节约用电才是正道

网友:
电子表非常敏感,而且会定期更换保证准确性

网友:
现在的数字表示计算脉冲的,就连手机充电器不拔下来,都是计量的。包括一个led灯的耗电也能计量。所以会比以前的模拟表电量多。不过也应该是准确的。

网友:
听有人分析说,该电子电度表在230-240V时的计量都略有偏高一说,但具体误差多大就没有人去做个测试?

网友:
如果表记的误差在正负2%(实际用电100度,计量为98~102度)是合格的话,我猜想它的误差会是正2%(计量为102度),而不是负2%(计量为98度),否则电业局不会买这个厂家的表。

网友:
电表只允许+5%误差,你懂的

网友:
灵敏度高的缘故,只能随手关断不用的电器比如电磁炉、路由器、光猫、手机充电器等。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也没有回答我啊。换成15A的电表是不是就不会那么耗电了?

网友(2020-01-24):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也没有回答我啊。换成15A的电表是不是就不会那么耗电了? ...

一般不太会电费变少的。电表都按照使用量计费的。。。

你自己家里买个小导轨电表装着,万一有被偷电或者电表不准,你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