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开也不知道是个啥,请教

楼主(2019-12-07):
路上捡到的小玩意,可能是USB小夜灯。打开不是的。有见过的吗?

网友A:
碳纤维发热片,长度可以随便剪。
这个看起是用于鱼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发热片,长度可以随便剪。
这个看起是用于鱼缸的

谢谢。明白了,应该是暖手宝性质的。不是鱼缸用的,鱼缸的都是大功率的。密封性好。

网友:
USB可能未必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吧?就算是,那恒温呢?

网友B:
USB加热棒,买啥啥啥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加热棒,买啥啥啥送的。

飞机上喝水的杯子?

网友:
明显就是飞机水杯的加热棒

你捡到宝了,会不会得病的呢?

网友:
快点去买个杯装水喝

网友:
缺个偏心电机

网友:
名器专用~

网友:
坐等各位老司机评论。。。

网友:
哈哈哈   舔舔看啥味道

网友:
咸咸的酸酸的,有营养味道好,天天嘬真快乐,哇哈哈那啥。
加热部分好像是碳纤维的

网友:
一个发热棒!如果装上一个小马达,再加个偏心轮,就是一个高级的带体温的跳蛋了。。。。。。。

网友:
加热后进入体内,比冰冷的感觉好多了

网友:
啥都敢捡啊

网友:
xx杯加热棒。

网友:
飞机杯加热棒,同款,哈哈哈。批发几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