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求助,慧荣 SM3268AB 量产

楼主(2019-12-07):
先上检测图

台电锋芒Pro 64G U盘买了两个,其中一个这样,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开出128G。

搜了一下,都说检测软件的错误,实际主控是 SM3268AB

然而,操作起来有点复杂,担心反而弄坏了,先保持现状,有没有坛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识别错误,你得下量产工具看是几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识别错误,你得下量产工具看是几个ce

检测是闪迪,后面的型号明明是东芝。

网友:
前几天我的U盘出问题,插上有时候掉盘符,重新量产了一下

网友:
这就是东芝64g颗粒,你别想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是闪迪,后面的型号明明是东芝。

应该是解码了的颗粒,CG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