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东北的塑钢窗防风胶条老化更换还是维修,想听听大家的经验之谈

楼主(2019-12-07):
塑钢窗用了10年了,漏风越来越厉害,查看胶条发现,窗扇上的仍然有弹性详见图1,窗口上的变形轻微并且已经老化硬死了详见图2;马云家转了一圈,发现可以换新O型硅胶条如图3,也可以不换新而附加S型密封发泡聚氨酯条见图4,两种成本相同但工作量相差很大,如果全部换新O型条的话,搞不准网购的这种东西寿命如何,费了牛劲后不知道能挺几年,如果附近S型胶条的话,不知道这东西低温下的回弹性如何、有效寿命如何,别为了图省事弄得一年一粘就得不偿失了。
两种方案难以取舍,请懂行的或者弄过这个有经验的采暖区的朋友说说咋整好。
图1:

图2:

图3:

图4:

网友A:
换原装位置的硅胶的,就行了。。。前提是铰链完好,特别是下部的承重铰链要调节合适。。

硅胶几乎不会老化(零下-18度冰箱,再冷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原装位置的硅胶的,就行了。。。前提是铰链完好,特别是下部的承重铰链要调节合适。。

硅胶几乎不会老化 ...

好的谢谢,这几天东北这边-24度,如果换新胶条工作量大需要开窗好久就要等温度回升再弄了,今年暖气差些就顶不住冷风了,秋天弄就好了。

网友B:
换原装位置的硅胶的!
S型密封发泡聚氨酯条那个,你会崩溃的,没完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原装位置的硅胶的!
S型密封发泡聚氨酯条那个,你会崩溃的,没完没了!!! ...

好的,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那种一片式的外贴硅胶条,也可以起到额外挡风的作用

网友C:
家用 那种推拉窗怎么整呢  密封靠毛条的

网友D:
我在加拿大,也是零下10几度。家里的窗户还有点进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加拿大,也是零下10几度。家里的窗户还有点进风。

加拿大冷的地方也很冷吧,用的也是塑钢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 那种推拉窗怎么整呢  密封靠毛条的

那个毛条也可以换新的吧,我十几年前用的是铝合金推拉窗,后来因为透风换成塑钢窗了,但还是怀念推拉窗,因为夏天开窗真心敞亮,塑钢窗的窗户太小了,保温好通风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毛条也可以换新的吧,我十几年前用的是铝合金推拉窗,后来因为透风换成塑钢窗了,但还是怀念推拉窗, ...

好吧 凑合过今年冬天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拿大冷的地方也很冷吧,用的也是塑钢窗吗。

是的。刚觉这边用的窗密封性很好,双层玻璃。

网友:
窗户没变形的话,换原装的,相当有效果的

网友E:
带背胶海绵条奇效,还有硅胶密封条组合安逸。我的刚弄过。

网友:
楼主有钱的话,到了夏天换隔热断桥平开,比塑钢好,塑钢时间久了就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背胶海绵条奇效,还有硅胶密封条组合安逸。我的刚弄过。

好的,多谢你的经验,感觉换硅胶条靠谱,在窗框上的胶条失效的情况下漏风也不是非常严重估计换了新的就应该能够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几天东北这边-24度,如果换新胶条工作量大需要开窗好久就要等温度回升再弄了,今年暖气差些 ...

零下2-4度我就觉得老天要收我们走了的感觉,真不敢想像零下24度是什么感觉,浙江的。

网友G:
现在这种塑钢窗基本被淘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零下2-4度我就觉得老天要收我们走了的感觉,真不敢想像零下24度是什么感觉,浙江的。 ...

零下24度,挖个窑洞比较好,冬暖夏凉,出差经历过零下12度,没经验,向阳的房间与背阴的差别巨大,广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这种塑钢窗基本被淘汰了吧

塑钢窗在东北普通人家大量在用,极少数人家换用了断桥铝,随着断桥铝材料的品质降低,组装、安装技术的劣化,现在的安装价格逐渐亲民,也有换装断桥铝的趋势,但如果断桥铝普及应用的话其品质或许与现在的塑钢窗的使用体验也就接近了,留心过最新使用的家庭,玻璃的打胶工艺,边框的对角、组装等等在工艺上已经惨不忍睹了,所有配件也无法上手,糊弄外行没得说,我是短时间内不想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