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怎么样

楼主(2019-12-07):
硬盘好坏完全看脸,到底多备份才是王道啊。大佬们,小弟打算整个2t的机械,用于笔记本电脑文件和移动硬盘数据的备份。平时就用个易驱传数据。。。。这个盘怎么样?
很便宜了,想问问翻船几率大不大

网友A:
移动硬盘也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也不错吧

我是做备份用啊。。。有好几个移动硬盘呢。。。

楼主:
有没有用过这个盘的大佬,感觉这大缓存。。。有点像。。。各位懂得

网友B:
大硬盘,大缓存,有点像叠瓦盘,你还是去网上搜一下看看是不是叠瓦吧?机械买PMR的

网友C:
希捷酷鹰了解一下,我手里的酷鹰是5800转64M缓存的,应该不是叠瓦盘。
而且酷鹰三年质保,质量和酷狼看齐,绝对比酷鱼要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硬盘,大缓存,有点像叠瓦盘,你还是去网上搜一下看看是不是叠瓦吧?机械买PMR的 ...

就是啊 这个大缓存我觉着也像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捷酷鹰了解一下,我手里的酷鹰是5800转64M缓存的,应该不是叠瓦盘。
而且酷鹰三年质保,质量和酷狼看齐, ...

之前买过一个酷鱼的128缓存的笔记本盘,用着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叠瓦。。。按大佬们说的超过64的都是叠瓦。。。。

楼主:
大家伙觉着这个怎么样?推荐码

楼主:
还有这个,和上边那个哪个好点

网友D:
买东芝的p300系列的盘,全线都是pmr技术,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东芝的p300系列的盘,全线都是pmr技术,放心用

昨晚已经收到了p300  这个 ,加密后拷贝数据出现了这个问题,从来没遇到这个代码 啊 请问这个是什么错误引起的   已经拷贝进去几个g的文件了,但都比这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