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小手电的弹簧问题。

楼主(2019-12-07):
我有一个小手电,电池是18650,电流通过电筒的内壁导回灯头形成回路。

但最近发现一个问题。电筒经常失灵,以为内壁的回路有问题就清洁一下。还是没有效果。
开关也用万用表试了很多次都没有问题。无意发现一旦手电两边的弹簧压死。灯就不亮,要把电筒里面的弹簧刚好触碰,回路就没有问题,电筒正常工作。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大神能知道一下吗。因为电筒不能拧紧,很不方便。

网友A:
弹簧拆下看看是那接触不好

网友B:
应该是压紧了弹簧突出的尖凹回去了,或者说弹簧太长了,所以不能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拆下看看是那接触不好

测试了,弹簧压紧了,还是可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压紧了弹簧突出的尖凹回去了,或者说弹簧太长了,所以不能太紧。

我也觉得是弹簧太长了。但是不好测试弹簧哪里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环松了

我很赞同哈哈

网友D:
用尖头18650试试,不信你试

楼主:
我的压簧重新焊接了。万用表测试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尖头18650试试,不信你试

还有尖头的18650啊。我找找看。谢谢。

网友(2021-01-04):
弹簧处松动,受力后脱离导体,无法与开关外壳形成回路,修的话只能拆开把弹簧焊上了,不拆的话你把弹簧转几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