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放音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07):
刚入手一个耳放,自己买的零件焊接,刚焊接好的时候使用还可以,但是第二天再用发现声音比直推还要小,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上个图大家看看
更新:底噪似乎来自运放,因为去掉输入,底噪依旧存在,而且不会随电位器大小改变,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极低的状态,在播放音乐时就听不到底噪,没有播放时就有底噪。把5532换成OPA2604后貌似听不到底噪了。听感没有听出什么变化,可能是木耳吧。也可能是电压不够,电压用的2块3.7V串联成7.4V供电。不过耳放是不是都容易受到干扰?没有交换电阻之前似乎没有干扰现象,交换电阻之后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A:
用双路示波器测输入和输出信号幅度,看看你做的这玩意现在状态是放大器还是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路示波器测输入和输出信号幅度,看看你做的这玩意现在状态是放大器还是衰减器 ...

额,没有示波器

楼主:
我把运放上面那两个电阻位置互换了,音量变大了,但是同时也产生了底噪,原来是没有底噪的,有没有什么办法消除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路示波器测输入和输出信号幅度,看看你做的这玩意现在状态是放大器还是衰减器 ...

现在交换了运放上面电阻位置,声音高了,但是出现了底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交换了运放上面电阻位置,声音高了,但是出现了底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

运放上面的两个电阻应该是运放的反馈电阻,如果对调会改变运放的增益

建议复原电阻到原来的位置,检查有没有焊点虚焊,尤其是输入电容

检查电池是否够电,升压电路和负电源电路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电池下面有没有元件

当然了,电位器也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上面的两个电阻应该是运放的反馈电阻,如果对调会改变运放的增益

建议复原电阻到原来的位置,检查有 ...

但是如果复原电阻就会使音量降低,还不如直推的时候音量大。运放变运缩了

网友:
如果有明显的底噪,一般都不是有运放直接贡献的,因为5532是一个适用于音频放大的运放,大部分底噪大机会是由电路设计/输入电源引起的

更换运放不会带来明显的变化,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更换电阻位置即改变原电路的增益,有可能引入失真/噪音等问题,建议恢复原电路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经典电路和布线,所以电路的问题出噪音的可能性很小。一般是电位器的问题。
音量越大,噪音越大这个是正常的。
你这个线路简单,看看有没有虚焊吧。这种电路又不是高电压大电流,元件一般不会坏。另外你确定电池电量足够不。

升压电路不会带来太大的噪音,毕竟很多DC/DC电路的频率都是几百KHz,甚至MHz,根本不是人耳朵能听到的。耳放不是所有耳机加一个都有效果,对于机器本身就能推好的耳塞什么的,直接机器推效果更好。耳放主要是给那种比较难推的耳机用的。

网友(2020-05-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和你同款,同问题

网友:
没原理图,没办法分析。对着原理图看看是不是元器件焊错位置了。底噪大,检查一下电位器外壳是否接地,一般是负极,接地位置尽量靠近音频输入口的地。一般情况下金属外壳也要接地,要接地

网友(2021-03-05):
输出加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