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国光智能客户机---UT3000D

楼主(2019-12-07):
电子盘被锁,不能分区,格式化,DG,低格等软件都试过了,那位坛友有办法,先谢了~

网友A:
这玩意要破解才能装win系统的好像

网友:
配置太低,换成J1900或者1037U的那种才行

网友:
直接重新开卡能用吗

网友B:
victoria 也擦不掉的话,
是不是拆 flash 下来都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ctoria 也擦不掉的话,
是不是拆 flash 下来都悬了?

4g划不来动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要破解才能装win系统的好像

可以直接装xp

网友:
重在折腾,
重在过程!

网友C:
这个就是瘦客户机,定制的WIN7E或者XPE可以设密码锁定硬盘的。直接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瘦客户机,定制的WIN7E或者XPE可以设密码锁定硬盘的。直接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

都分区不了,怎么重装系统?

网友:
辣么多usb接口 做路由器用直接优盘启动得了

网友D:
直接开卡,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开卡,应该可以。

用什么软件?

网友:
按主控型号找对应的量产软件,找不到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分区不了,怎么重装系统?

PE启动进去分区也不行吗?一般的瘦客户机脱离系统就没有保护了。
搞过升腾和HP的瘦客户机都是可以重做系统分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启动进去分区也不行吗?一般的瘦客户机脱离系统就没有保护了。
搞过升腾和HP的瘦客户机都是可以重做系统 ...

这个不行

网友(2020-01-29):
能直接装XP

网友E:
用linux系统(比如ubuntu)格式化试试别用win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linux系统(比如ubuntu)格式化试试别用win系统

没有别的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别的系统……

拿个ubuntu的启动u盘进livecd就行 用ubuntu的安装镜像写u盘就可以 官网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