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9.8包邮的桶装水泵

楼主(2019-12-07):
塑料外壳 用料和做工还不错 手感也很好不是回收料 没有毛刺 值得赞一个
英文标识 出口的货?
开关按键 按一下开 再按一下关 长按开机工作30分钟关机 否则就是60秒
进水口 毛刺比较多
充电口
18650电池 电机 泵体
无标电池 容量未知 估计容量不大
线路板 中规中矩吧
泵体进 出水口 绿色的是硅胶材质 起到密封的作用
拆开泵体 原本以为会是齿轮结构或者气缸,但很有意思的是类似于活塞的那种结构 就像汽车空调压缩机那样的 电机的偏心轴带动硅胶活塞循环转动 压缩水进入上面的孔里 说不明白 自己脑补吧
这是另一个盖子 从外围五个孔压缩到中间的孔里。这东西还算是比较值 电池损耗了可以换 线路板烧坏了直接连接开关用 但硅胶材质的活塞破了就没辙了。

网友:
你这话说的,你说可以换的零件哪个比整体价格便宜了

网友:
我买的12块包邮,结构一样,毛刺比你这个要少一点,到手电池我换了

网友:
喝水还是用品牌的比较好,这价格没保证

网友:
我觉得弄个应急洗手的还行,喝的水建议用类似饮水机,利用重力让水流下的装置。

网友A:
请问这个扬程好高?流量多大?准备弄个车载洗手洗菜冲凉。不接电线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扬程好高?流量多大?准备弄个车载洗手洗菜冲凉。不接电线很好哦, ...

一分钟1.8升

网友:
进水管加一个不锈钢管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一只类似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就是不知道电池容量

网友B:
这塑料的材质看着像是回收料,就是那些收破烂的废品佬从医院收购的针管吊瓶粉碎成塑料颗粒再加工的,喝水感觉不健康也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塑料的材质看着像是回收料,就是那些收破烂的废品佬从医院收购的针管吊瓶粉碎成塑料颗粒再加工的,喝水感 ...

好吧 你看着像那就是 至少我从视觉和触觉上的感受 这东西不是回收料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