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用电芯给老年机做节电池

楼主(2019-12-07):
妈用的一台老年机

声音大,按键大。习惯用它

但电池不行了

电池怀孕,鼓了

测量了尺寸,网上购买了503450的电芯

1000mAh的容量,和原电池大小一样

准备做个极片板子

洞洞板准备

锯下5mm高的一条

最好利用右侧的铜箔,锯个缺口焊上正负

调整好电线长度和位置

用胶带固定

极片后面加层厚双面胶

极片也固定好位置

使用正常,充电正常

网友A:
直接把之前的电池保护板拆下来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之前的电池保护板拆下来可以用的

不想套2个保护板用

网友:
楼主的洞洞板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自已动手,比买成品电池便宜多了,

网友:
还没换过这种电芯呢

网友:
这个时间长了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原来电池的电芯抠出来换掉

网友B:
直接用 BL5C代替不行吗?

网友:
好奇问下楼主,你的电芯多少币,看网上的都是十块往上,想看看有没有更便宜实惠的,总是看到很多拆客到处薅羊毛,就为了拆个电芯备着。另外楼主的洞洞板第一次见,五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BL5C代替不行吗?

不是吧,摊上 5块钱两个,随便挑

网友:
满血复活了

网友:
活做的很完美

网友:
这下子容量大多了。

网友:
如果体积合适能装到旧电池里更换电芯就完美了

网友:
洞洞板做连接板倒是个好办法

网友:
大师比我聪明多了,我是换个差不多的,直接焊上了

网友:
关爱有加,达人一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