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曾经的爱机:MacBook Pro 2013做大保健(清灰换硅脂、换喇叭、抛光屏幕),

楼主(2019-12-07):
这部2013版的MacBook Pro是老王之前的爱机,用了一年左右吧,因为实在不习惯MAC ,还是决定转回PC,
毕竟从小学学电脑开始,一直是各种PC机,MAC从没接触过,突然叫我用,肯定是用不惯的,
这个电脑后来被我老婆拿去用着。我则是买了一个戴尔的用了几年,去年又换了一个惠普的

昨天这个帖子是给这部苹果电脑多弄了一个原装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865&extra=
今天就把这个电脑本体拆开做做大保健

配置已经过时很多了

大保养项目:清灰、换硅脂、更换右边的扬声器

这个电脑被她贴了很多贴纸,之前我是包了膜的
估计都被她撕掉了........

底盖划痕倒是没多少

拆开以后,里面还是很脏的,毕竟买回来还没有做大保养的

顺便提一点,我清理维护电脑大多都是我自己的和我朋友的,都比较仔细的。
都是全部拆开一点点清理的。就跟汽车保养一样,换机油,检查刹车片.....最后才是洗车打蜡

那些动不动说【不用拆,用空压机对着风口吹一下就好】的这些人,麻烦走开点,
你的机子适合这样保养那是你的事,这套理论带到论坛里,看见一个机子都说可以的,那就是误导人。
很多机子风道设计的都不一样,这样做,不但没弄干净的还有可能越搞越糟!!!
我算了一下,老站的帖子加上这边新站的帖子,我拆过没有一百台 也有五十台笔记本电脑了,
碰到过好几次被上家用这种方法给坑了的,一般电脑脏了都只有风扇、风道那有灰的,
风压机一吹,搞得键盘背面、主板上到处都是.....清理更费劲,有的风扇轴还给搞歪了
真的,现在我只会这么说一下,要是前几年的我脾气不好,可能早开始骂了

背面也很脏,不过可以看出,这机子的进风道在左右两侧
出风道在屏轴那

电池轻微的有点鼓包了

原来的喇叭有沙沙的破音声了,听我老婆说她以前不小心撒过一些水进去

准备拆了,老规矩  先断电....

what the f**k!?排线上面的拉条的海绵胶居然断了....

最后还是找塑料的镊子抠两侧的座子,把电池排线顶出来的

电池断开后就可以拆热管了(出现了!!苹果祖传的单热管压i7....)
螺丝大概6颗左右,最左最右的那颗螺丝有点不一样,稍微记一下形状即可

拆除风扇,小板就可以挪一下位置了。网卡的天线注意操作的时候别压到就行了,不用拔下来,
右边的扬声器其中有一颗螺丝就在下面,全部拧掉既可以更换

这里要说明一下,旧扬声器的排线一部分是在主板下面的,走的暗线
想要完整的拿出来得拆主板,这就有点风险了,最好的方法是剪掉原来的喇叭线,松开BTB座后
再从另一头把线扯出来。装新的喇叭往SSD的那块位置布明线,这样比较方便,而且不会有任何干涉

然后再装回去,下一步是清理风扇

这个风扇是苹果特别定制的,全金属的外壳,很薄,而且你仔细看的话,每个页片的长度,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清理的话,只要清理掉月牙沟里的灰尘即可。这个涡轮页是拿不下来的,密封死的

热管我拿去超声波机去洗了,现在很干净,
干燥之后再重新涂硅脂装回,硅脂的话,
还是选耐用的信越7921吧,下次再大保健都不知道是啥时候了

全部还原

后盖用魔术海绵擦干净了,非常新

然后再增加一个大保健项目,
这个屏幕原本是有那种防眩光的镀膜的,但是现在全部刮坏了
看起来很花,这次乘着机会全部打磨干净

金刚石的打磨膏,沾一点点水是可以擦掉的这些镀膜的

第一遍,镀膜算是擦掉了

第二遍,抛光

处理干净后效果还不错,比起以前是好多了,
再买个一块带那种带防眩光功能的钢化膜,贴一下就OK了

检查一下功能是不是都正常

大保健完成。

老王现在的爱机:惠普 暗影精灵3

做工用料和设计颜值,其实这两台电脑都很好,只是我更偏爱性能,
PC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升级的部件也更多一些。

网友A:
前RMBP15”现惠普光影精灵4用户前来顶下帖,我那台本本已经快2年没动过了,现在电池完全报废只能插电用,屏幕有条亮线不影响使用懒得换了。

我和你一样保养机器时喜欢做得细致一些,用空压机对着风口吹一下这种以前见过不少傻子直接把风扇吹碎了的,现在还有这种铁憨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RMBP15”现惠普光影精灵3用户前来顶下帖,我那台本本已经快2年没动过了,现在电池完全报废只能插电用,屏 ...

我估计这MacBook Pro再过一两年,电池也会鼓的很厉害了,现在也有鼓包的这个趋势,但还不算很严重。还是PC好用点,这个暗影精灵3我还升一些配置的,也用了2年了,性能还是很强
细致点还是好些,全部做完,电脑也安静了,也不用担心硅脂老化,CPU的热量导不出去变成“闷锅”
话说,前几天还有个人在我维护MacBook Air那个帖子里说这个事,还叫我小白,教我用空压机去吹,我就呵呵了,图片上这台A550V我上次帮忙清灰被上家这么搞了,我光清里键盘下面这些灰都弄了好久好久....更别说主板那些地方了。风扇被吹碎的还真在贴吧看见过,好像也华硕的,某个带独显的超极本,那涡轮扇的页片是石墨尼龙做的,自润滑,特别薄,空压机一吹,打的稀碎的.....

网友:
苹果的设计就是精细点

网友:
从本子上贴的那些贴纸来推测,老王这是拐骗了个“幼女”当媳妇了

网友B:
空压机对着风口吹???比我还懒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压机对着风口吹???比我还懒的吗?

直接用空压机吹,风扇随时会坏掉。反正我吹坏过几把,显卡上的,CPU风扇,电源风扇都有。如果是自己的东西,那还是老实慢慢清吧。另外,可以卡住扇叶再吹,这样会好一点。

网友:
好精细的手法啊,学习了。

网友C:
我的涂层也花了,但是擦掉又很反光,淘宝所谓换涂层,换了后可视角度大打折扣。楼主贴了膜了吗?防眩光效果如何?

网友:
我的也是Late 2013 MBP,换过一次电池,鼓包非常严重,严重到拆开就装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涂层也花了,但是擦掉又很反光,淘宝所谓换涂层,换了后可视角度大打折扣。楼主贴了膜了吗?防眩光效果 ...

贴了带蓝光涂层平面的那种,比刚擦干净的时候舒服,但还是有点反光,不像刚买的时候那种效果,可能买个塑料细颗粒磨砂膜会更好点,就跟我暗影精灵3的那种效果差不多
MacBook Pro的屏幕结构和一般的电脑不同,相当于是把屏幕各种零件都贴在A壳上的,最外面有涂层的那个其实是偏振膜,所谓的换涂层也就是把这张膜撕掉,贴一张新的,动过的这个东西效果肯定有影响

(之前我还拆过一块MacBook Pro的屏幕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802)

网友:
我跟你们说,上次做什么,去别的公司都是这个破系统, 我不会用, 真的,那样用着像刚刚学会电脑的人一样,怎么都不顺手,

网友:
MacBook Pro (Retina, Mid 2012)  路过,空压机吹是偷懒的做法

网友(2020-01-09):
电池可以考虑更换了

网友:
涂层擦掉以后外观看倒时可以的,就是反光有些厉害,如果贴个膜砂的屏幕贴膜,又觉得看不习惯,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