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坏饮水机改小厨宝

楼主(2019-12-07):
饮水机漏水换了一台新的,周六休息没事拆了看看,发现制冷制热都是好的,就想着怎么能利用一下。天冷了老婆抱怨水太凉于是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把饮水机的制热部分利用来做个简单的热水加热器呢?拆解整个加热系统如图整体有三个进出水管(上面一个细的应该是排气管吧),饮水机使用无压的,接到自来水管会有压力,于是接水龙头试了一下,小水箱满了原饮水机热水出水管有水流出,排气管也有水流出,下方排水管也有水流出,于是想保留进水管和下方排水管把排气管和热水出水管封堵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又怕罐体不承压。不知道坛友们有没有这个改过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爱动手,爱动脑啊,要改温控器就好了~

网友:
这估计承受不了水压

网友:
自来水的压力太大了,我猜这玩意会蹦的。

网友:
要装泄压阀  热水器的那种   还要改温控    做保温
有这个功夫  直接买一根加热管  用粗铁管焊个都做出来

网友:
有安全问题,还是用小厨宝吧

网友:
水龙头开关装在原出水处,排气口封闭,下进上出,这样也是无压式了的,能搞个水流开关控制加热更好,实现起来难度较大,关键是不美观

网友:
不安全,要有泄压阀
因为不光是水压问题,还有水加热后也热涨空间,管子容易开了

7楼的办法是好,确实就是不美观的问题。

网友:
功率太小,500瓦左右,干不了事

网友:
500w的加热功率,你最少需要3kw的加热功率才行。或者6个串联。一级加热,二级加热,三级加热,四级加热,直到6级加热。
所以,还是买个速热水龙头吧

网友:
可以加个蓄水罐,就没啥水压了

楼主:
谢谢坛友指点,买了个速热水龙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指点,买了个速热水龙头。

还是买小厨宝吧。速热的容易坏,而且瞬时电流好大,时间长了,普通照明线路容易老化。

网友:
淘宝买台40升的电热水器,最低配的,2百出头的就可以了,加热水温不用调太高,大约50度左右即可。比小厨宝好用。

网友(2020-08-15):
快热水器桶用一节废弃的自行车内胎抱起来-------毕竟安全第一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