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购买电池果然有风险

楼主(2019-12-07):
有几点有绣点的,就这俩最严重,卖家已给返款,少量不给再邮了。卖家说不影响容量,只能用了。这个怎么处理呢,就这样?还是打磨包上?打磨刷漆?

网友:
哪家店说下呗,我上次买的那家没有生锈的,就是发的快递实在太慢

楼主:
闲鱼,沃特玛共570元。加上保护扳,pcb,充电器快九百了,感觉20A电池组装没什么价格优势,应该是越大越合适。

网友A:
还好我是收的垃圾电池18650组的,便宜,两张毛爷爷

网友:
估计掉坑了,沃特玛都倒闭几年了,好货都被挑完了,剩下的都是垃圾货,特别是螺丝头的!

楼主:
说是17年未循环,知道厂子倒闭了,主要是价格。大单体体积有些大,这个体积能小点还不用点焊,主要是这价位没啥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我是收的垃圾电池18650组的,便宜,两张毛爷爷

18650不敢用,在家里充,怕炸了。

楼主:
不知道淘宝1200多用的啥电池,用品牌新电池也就够个成本价。搞不懂

网友B:
受潮了吧,没啥大不了的。
或者是拆机电池。
不过都不是什么致命问题,比容量不足或者漏液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潮了吧,没啥大不了的。
或者是拆机电池。
不过都不是什么致命问题,比容量不足或者漏液好多了。 ...

怕以后漏液影响旁边电池,得先采取措施。

网友:
沙皮打一下然后套个热缩管完事,前提是容量合格!!!

网友:
不是漏夜就不碍事 用酒精擦拭一下后 套上外皮与空气隔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不敢用,在家里充,怕炸了。

18650只是一个封装尺寸而已,并不比其他尺寸的容易炸。炸不炸取决于电池的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淘宝1200多用的啥电池,用品牌新电池也就够个成本价。搞不懂

B品呗,一致性好,低速电动车用B品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32650也还有好货的

楼主:
今天测了下电压,80粒电池,79个3.26V,1个3.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