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生收音机不通电故障简单修理(TECSUN R1012)

楼主(2019-12-07):
同事的收音机,开机无声,灯也不亮。看机子时间也不短了,拆开检查,五角电位器铜脚氧化发黑,装上电池用镊子短路开关两个焊点,声音有了。跳开电位器开关弹簧,用小刀将开关接触面刮出本色即可,恢复原状试机,正常。。。。。。

德生收音机正面

德生收音机背面

打开后盖

电路板

主控芯片

五脚电位器氧化发黑

用闪光灯看的清

短路开关焊点

挑开弹簧

刮接触面

另一面

开机测试

关机测试

装上电池

复原测试成功,非常简单。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B:
刮掉氧化层后抹点黄油,可以防止再次氧化

网友C:
模拟的收阴鸡不好玩,数控锁相环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认同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掉氧化层后抹点黄油,可以防止再次氧化

手头没有,将就着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收阴鸡不好玩,数控锁相环的才行。。。。。

感谢鼓励,收音机现在几乎没用过。。。。。。

网友:
同样的图上太多了,没必要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