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工行密码器拆了个解

楼主(2019-12-07):
今天已久的把闲置工行密码器拆了个解,看看里面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无线接收器吧,好像不能发射信号。

网友:
把芯片拆开看看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无线接收器吧,好像不能发射信号。

估计接收也不可能,这只是一个个人账户专用的加密算法生成器,就像软件生成注册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接收也不可能,这只是一个个人账户专用的加密算法生成器,就像软件生成注册码一样。 ...

应该能接收银行发过来的验证码,否则就不能与银行验证了。

网友:
那个晶振应该很准确

网友:
我到现在一直有个疑问。主板拆下去之后,芯片、电池都没掉,而别的坛友都是一拆就掉。
难道是方法不对?

网友(2020-07-14):
我也拆开过,晶振的确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