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九阳JYCP-21P电磁炉

楼主(2019-12-07):
       家里的九阳JYCP-21P电磁炉用了十多年,2个月前正在使用的时候突然冒烟,一直在拖着不理。上次拆开检查发现是VIPer22A烧坏,先是某宝上花了5.8元买了5个回来换上,通电测试不开机,一直放到今天。周末闲着没事,又找出来拆机检查,把VIPer22A外围元件换了几样,终于搞好了。买元件一共花了10块钱。
      更换了:R503 10/2W、C502 10U/50V、C503 103、R501 100、D502 4148、 DZ500 16V/0.5W

网友:
老电磁炉质量挺好

网友:
VIPer芯片容易坏,修好再用几年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学会了修理,家里的电器更新换代就要推迟了。。。。

楼主:
这次烧VIPer芯片应该是由10U/50V电容虚焊导致,第一次检查就发现这个电容松松垮垮的。这个电磁炉已经是第二次维修了,第一次烧了2个大管,第二次烧VIPer芯片。希望修好后可以再用几年。另外,现在新买元件脚不知为什么都很细,没老元件的粗。

网友:
这个电磁炉算改进的,早期都是变压器供电,我一台还在用就是变压器供电

楼主:
变压器供电,老古董啦。没见过

网友:
viper22a真是容易坏,上次碰到个电磁炉也是这个ic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供电,老古董啦。没见过

变压器供电的机子还真是耐用啊,我的已用了15+年了,按键换过几次,其他没发生过问题。

网友:
这也是老炉子了,用互感器测电流,后来的都用康铜丝了,稳压管居然用16V,少见,我只修过18V和12V的。哪个维修工装做得真漂亮,还“钣金”了!

网友:
挺干净的,我家那个里边全是油,不检锅故障,没法修了,扔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