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一个网页直接播放视频问题

楼主(2019-12-07):
视频网页,有些打开就直接播放视频,有些要打开网页后点击那个”三角“才能播放。
是否能在网页的地址栏上添加一段命令代码,使得需要点击”三角“的也无需点击,直接播放呢?不同公司的网页是否有通用的办法呢?
望行家指教。

网友A:
Chrome 是禁自动播放的。

网友B:
嵌入式wmp有参数,可以自定义默认播放还是默认不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rome 是禁自动播放的。

似乎只和网页有关,和浏览器无关。换哪个浏览器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wmp有参数,可以自定义默认播放还是默认不播放。

在地址栏上,往往能看到后面一大串参数,也知道是些代码。现在想知道的,就是能否自己在后面加上命令代码,实现自动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rome 是禁自动播放的。

补充一句:Chrome如果在XP下运行,已经无法升级,有些网页不能进入。并非禁用自动播放。

网友:
Chrome安装Tampermonkey插件,然后到Greasy Fork找你要的脚本,有些太久没更新的多数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