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家用灯泡的LED灯珠,全串联或全并联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9-12-07):
思考,家用灯泡的LED灯珠,全串联或全并联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初中物理的知识。

网友B:
我比较喜欢用非隔离驱动,就不多说了,免得被说我不安全!

网友C:
串联电流小电压高,容易控制所有的灯珠都在恒流状态,缺点就是坏一个就不能亮了。
并联电压低,电流大,对供电要求比较高。好处是坏一个还能亮,坏处是电流大,对供电线材要求高,不能控制每个灯珠的恒流状态,只能恒压控制。
假设24W的灯板,一个灯珠1W(大约3.3V300MA),全部串联电流300MA左右,并联需要7.2A……

网友:
理论上,全串比较好,流经每个灯珠的电流是一样的,可以调整到最佳值。全并的话,因为LED的电压电流曲线在工作点比较陡峭,很小的电压波动就会导致电流的大幅度变化。并联时,各灯珠的电压是相同的,但每个灯珠由制造工艺的限制,每只灯珠的I/V曲线是不相同的,导致每粒LED的电流差别较大,只有少数的LED工作在比较佳的状态,并且对供电电压要求高。还有,导通电压低的管子,电流最大,导致温升也大,导通电压也随温度的升高而变小,流经LED的电流跟随变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灯珠会很快烧毁。所以,全并的LED,通常都串有一只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的知识。

初中物理解释不了LED的电压电流关系。这不是线性元件,不遵守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的知识。

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混数码论坛初中的P=UI还是懂的。我只是想从驱动成本,耐用性等等更深层次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喜欢用非隔离驱动,就不多说了,免得被说我不安全!

撇开安全性,非隔离驱动优势有哪些,效率是不是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撇开安全性,非隔离驱动优势有哪些,效率是不是比较高

不是,易用简单适应性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流小电压高,容易控制所有的灯珠都在恒流状态,缺点就是坏一个就不能亮了。
并联电压低,电流大,对 ...

关键还是量产成本的问题。

网友:
还是串联成本低

网友:
都可以,分拿来做什么决定,有个屁探讨头

网友(2020-02-10):
市面上比较多的驱动是200-300ma的恒流。如果单个灯珠是150ma最大电流,那一般是两个并联后再去串联。至于串联多少,就看灯外壳能不能装的下。所以还是看情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