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优惠购刚买的30瓦工矿灯并请教降功率方法

楼主(2019-12-07):
优惠购8块8买的工矿灯到了,
买之前查了本版帖子,据说这个金光树的比较良心,就下单了。
到手拆。

罩子挺厚实的,大概是正常拿放不会扳折的那种。

额定功率30瓦,60个5630支持的也是30W,不过上电实测24W,
应该是驱动上降了一些功率,这样LED在低功率下运行,压力减轻不少,
能效上升,寿命增加,我喜欢。

很多其他的灯,特别是玉米灯和蜡烛灯,
烫得一塌糊涂,也不得不手工降功率使用的,
这里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在后面。

后面螺口,试机时台灯装不进去,找了个延长头,才装进去。

散热器里面是电路,外面包着耐高温贴纸,
我在想这样的话,电路根本是在散热器的烤箱里面闷烧啊,
特别是电解电容,不过现在设计基本都是这样的。

电路中两个电容被阉割了,上面那个圆形标识的,估计是输出端稳压防闪的,
有空给算算电压加回去,
另一个三极管旁边的,标C1的那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不过在电路板反面的相同位置,发现一个比米粒还小的贴片电容,
可能是被这个代替了。

工作10分钟,散热片温温的,手可以长期放上去的那种温度,
不过驱动上的那个线圈倒是异常烫手。

后面是这样的,4个二极管的整流桥,一个很小的三极管,和一堆电阻。
最左边的我知道,是为了给旁边输出级的电容放电,问题是电容已经阉割了,
只剩电阻孤零零的。。。

发这个帖子不为赚分,而是为了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把功率再改小一些,一来增加些寿命,二来也为了让线圈凉一些,

估计要改的就是这些电阻之一,请问要改哪个电阻啊,改大还是改小啊?

后记:
谢谢3L @zhkrid和7L @kyhwhb的帮助,确实是那两个并联的电阻。
分别是2R4(2.4欧)和5R6(5.6欧),并联后等效1.68欧
焊下5.6欧的电阻后,也就是单独使用2.4欧电阻,
实测功率降为17.64W,工作10分种后散热器凉于体温,
散热器接近灯板处与体温相近,效果理想。

不过改造后变压器温度仍然烫手,估计驱动设计如此,
其他驱动没这问题,这个驱动的变压器体积也不算小,
不算偷工减料。不知道问题在哪边。

另外还做了一些改动,原灯在灯板和反光板之间、以及反光板和散热器之间均无硅脂,所以添加了硅脂。

输出级加了一个400v,4.7uf的拆机电容,因为变压器很热,所以电容没有竖着装到变压器旁边,
而是横着倒下安装,以避免接触变压器外壳,效果不明。

试着去掉塑料半透明灯罩,灯光没有太大改变,所以索性留着了。
很多LED为了亮度都除去了灯罩,亮度大增,不直接看倒不会刺眼,
但不知道会不会有紫外线,准备开个新帖问下。

网友:
应有个零点几到几欧的电阻,把电阻改大一点测试功率看看

网友:
你的照片有点糊,猜测应该是改大两个并联的那个电阻,比如原来等效是1R,改成1.2R后功率能降低些,基本成反比例关系,CD2那里可以装一个200V 22-47uf的电解

网友:
这个灯买了十多个,长期用没问题的

网友:
不要改了,没意义。要是担心买个真品105度的红宝石电容换上去得了。
PCB上除了那个杂牌电容,其它的实际上对热不是很怕,没有必要去动。

网友:
这灯我买的时候涨价了

网友A:
并联的电阻去掉一个试试。

网友:
外壳和灯珠不错,最好找个芯片方案的恒流源驱动,替代原装的单管式驱动。

网友:
建议换电源使用

网友:
这灯现在38了,不是8.8了。

网友:
长期用没问题啊,热就热,外壳热说明灯板导热传递出来了。。。。

网友:
我厨房就在用这个,比以前那种大的功率球泡灯好。。。后者和外壳没啥接触。。。三天两头坏灯珠,然后短路一个继续用,没几天再短路一个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电阻去掉一个试试。

谢谢啊,按照你的指导,改造成功了!在1L添加了改造方法,多谢你了3L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