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救松下血压计

楼主(2019-12-07):
今天电池没电了手贱想着改个锂电开机气泵工作了几秒就不能开机了,升压板是5.9v,哪个大佬会修在线等。。。。

网友A:
板子电池那里焊接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电池那里焊接是不是短路了?

没有碰那里,电池我是接在这根线下面连着弹簧的焊点的

网友:
万用表测啊,电池电压,是否短路什么的,光看电路板没有明显异常,谁能看出来啥问题

网友:
接个稳压电源不好,我那个欧姆龙,接个了个 松下手机gd90的充电电源,5.8伏800ma

网友B:
这玩意巨省电啊。4节南孚能用两年呢。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电池那里焊接是不是短路了?

没有连在那里,焊在另外一端和正负极弹簧连着的焊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巨省电啊。4节南孚能用两年呢。何必呢。

要不怎么手贱了……这下有的玩了

网友:
不合格的升压板会有高压脉冲,来两下就烧了。

网友C:
复原 用4节电池开机
这个升压板板子质量不好,新的也 容易坏,4056上的保护板直接保护

网友D:
是几节电池的?如果是三节4.5V的直接用一节锂电池,不用升压板。现在再恢复电池供电也不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原 用4节电池开机
这个升压板板子质量不好,新的也 容易坏,4056上的保护板直接保护 ...

复原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几节电池的?如果是三节4.5V的直接用一节锂电池,不用升压板。现在再恢复电池供电也不工作吗? ...

四节电池6V的,现在开不了机

网友:
真是不理解你为啥用升压板啊现在的碱性电池很便宜也很耐用,而且升压板有高频干扰,用到血压计要是影响了测量结果

网友:
万用表测电压,看图上正负极中间有连接的焊锡。电阻档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电池那里焊接是不是短路了?

能工作几秒,估计不是短路

网友:
能工作几秒说明是烧了,修不好的。     小时候想把 昂贵的随身听 改外接电源,一下就烧了,心痛了很多年,现在还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