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做个小夜灯

楼主(2019-12-07):
以前做的小夜灯,是用优盘壳,灯在优盘壳两面,上下方向挺亮,但是因为对着的厕坑位置,坑那里光线差一些,这次用洞洞板做一个,斜45度焊接,对准坑,然后这次用了可调电阻,亮度可调。

100欧可调电阻,串100欧电阻,相当于100到200欧可调。1wLED。计算总(LED加电阻发热)功率(小于)0.125到0.25w,理论大于半年到一年一度电。功率小,LED可以不做散热,不过涂了点导热脂和洞洞板相连。

亮度使用螺丝刀调整,感觉在170欧左右比较合适,总功率小于0.15w,9个月1度电。

网友:
厕所用不带壳很危险。

网友:
我觉得厕所等建议用五号电池小手电,其他没水汽的地方可以楼主的夜灯,我以前也做过一两个小夜灯,但是后来的充电宝小电流关机会灭灯,得找没有单片机非智能充电宝。

网友:
创意不错,妈妈在不会担心手机会掉坑里找不到了

网友:
锂电池充电版的更好啊,加个开关,白天关掉晚上开起来

网友:
创意不错,可调电阻好评

网友A:
直接做光控的有点费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光控的有点费电吧

半年以上一度电,不考虑费电

楼主:
真是二楼乌鸦嘴,本来好好的没啥,看了他的说法我也觉得防防水,后面涂了一层704,见没干就放在梳妆台放一下,洗脸一不小心掉水里,刚开始弄起来擦干水没进去还好的,后来说吹风机吹下可能反而把水吹进去了重新一擦,充电头里面短路爆炸,把灯冲了出去,全屋保护停电重新上点看充电头,黑了,打出去的灯也黑了,赶紧扔垃圾桶家里人还以为空调开得大跳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