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黄色的圆柱形的原件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9-12-07):
朋友发个图片,问我黄色的原件是啥?结果就把我问住了!求见多识广者解答啊!

网友:
保险管。字数

网友A:
看板子丝印,就是一保险。。。。。。

网友B:
热熔断器兼保险电阻!!!

网友:
荣华电阻式保险丝。

网友:
PR420,有的是玻璃管的

网友:
下面不有个保险图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丝印,就是一保险。。。。。。

我也猜是保险,不过从来没见过这种原件,所以问问大家。谢谢温总。

楼主:
我也觉得是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断器兼保险电阻!!!

这个外观头一次见,所以发出来问问。

网友:
不一定是保险吧?保险丝印不是这样吧?

网友:
测一下阻值就知道了,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C:
17年前见过这东西叫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年前见过这东西叫cp

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我觉得起保险左右,当时干jvc修理工,来支援有个印度人、我问他是不是等于保险丝、他摇头

网友(2020-02-15):
那个波浪线,就表示是一个保险,再查一下型号,就知道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的了,还有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