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款飞利浦剃须刀AT610,感觉应该还是正品的

楼主(2019-12-07):
飞利浦AQUATOUCH系列,型号是:AT610

全黑的做工.到手就拆了

奸商说不是正品,支持退货的,

外观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背面是产品相关的信息

随机配送的充电器

直接拆,

三刀头的设计

电路板在透明罩子下面

线路板看上去还不错.

电路板看上去,还是比较规范的.

特写

配的是两只七号的电池.

电机型号

因为还要用的,就没有全面拆解.

这个做工,应该是正品的了.

网友:
没对比还真不一定,忘记之前飞利浦哪个型号的高仿对比,单独看的话,高仿的那个和正品几乎一致

网友A:
低端型号,珠海产的,工艺比高端的还是差不少

网友B:
全新?这做工,真货啊

网友:
AAA电池有这么长了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可拆式防水结构,换组电池比一体塑封容易些。

网友:
这做工应该是正品

网友:
这么复杂,应该是正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型号,珠海产的,工艺比高端的还是差不少

好像珠海工厂,就是生产中低端产品的,

高端的产品,都是进口的形式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这做工,真货啊

感觉做工也不错的,

还是标准的彩盒包装的。

网友:
看刀头,低端珠海产的都是单层刀片了,国外的还是双层

网友:
看起来内容好复杂,应该是正品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关键的刀头没有图片。这机的刀头不难拆吧?

网友(2020-01-15):
同款绿色的,挺好用,我刚看了另外一个哥们的拆解,那个型号的居然只有一个二极管在手柄里,这款看来还是靠谱一些的。

网友(2023-02-10):
刚拆了一个,换了AT725的主板加电池加电机, 换好后正常使用, 这样就是锂电池充电了,再不怕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