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封装13003引脚各不同,代换要注意

楼主(2019-12-07):
如图,3种封装13003引脚各不同,代换要注意

3种封装

测试
TO-92封装 ECB

TO-220封装 BEC

TO-126 BCE

谢谢观看!

网友:
嗯 知道有这回事儿,有的同一个封装管脚排列都不一样~

网友:
现在的管子,封装很乱,特别是TO92的,每次代换前都要的确认管脚排列。。。。。。

网友:
这种管电子镇流器和节能灯头里都存在。

网友A:
没错,各种封装的1300X相同外观同型号,同封装,腿也不同,基本上就是核心装反与否的事反正散热片一般反不了每次都得自己根据地标,识别管子的三条腿,基本上接变压器的是C,接地或者间接接地的是E,

网友:
谢谢;每次换都要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因為  畫板時選錯   只能賣改腳貨
改腳貨  比 改板貨  便宜

你这个表在OFF档,怎么接都不会有动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各种封装的1300X相同外观同型号,同封装,腿也不同,基本上就是核心装反与否的事反正散热片 ...

衡水老张经验丰富

网友:
测试仪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2021-01-16):
这类玩具测试仪一点参考意义都没有,不加思索反而误事。

网友:
有点误导小白,楼主应该用万用表在测试一下更有说服力,感觉没一个是测试正确的,不要讲啥子有的厂家不一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