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另类收获一斤铜

楼主(2019-12-07):
外观拆房砸的变形了

强行打开上边

三角形接线形式,一对空心电感。

铝膜电解极片,每组一个并联一个2M电阻。

镀银连接线锡焊在端子上。
哈哈哈看明白了吧!低压补偿电容。

网友:
天啊。。。。这有一斤???

网友:
现在多少钱一斤呢?

网友:
电解液有毒的

网友:
cosφ补偿电容,壳子变形了,新的很贵,自己玩发电,可以并在电源母线端,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
这么拽?竟然是一堆CBB芯并联的。还以为是大卷的卫生纸卷的呢

网友:
好像有一组电容器加一些电感器,组成的滤波模块。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敢问这种容量如何计算。。。

网友:
大吃一斤

网友:
祝贺你20MB来了

网友:
打个戒指还是足够的

楼主:
主要是要高压绝缘油,可以做山地变速车链条油使用,一个拆出1.3L油,一个所有引线大约6两多铜。哈哈哈哈拆了两个一斤多。里面不是电解液是绝缘油。

网友:
还有好几个高厌电容还没算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