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把喜利得22v钻和批出了,换大有的钻批锤角磨机组合,划得来吗?

楼主(2019-12-07):
我现在手头有喜利得工具如下:
锂电钻一个,sf-10w-a18
冲击批(扳手换头)一个,siw4-a22
220v 350w充电器一个,c4/36-350,
220v 270w充电器一个,c4/36-acs
22v 3.3ah锂电池10块。

我想把这些东西出了,然后换大有的5282锂电钻,5401电锤,5733扳手,2903角磨机,合适吗?

还是再入喜利得的te6-a22和ag-125-a22合适?
有没有这些工具都用过的现身说法?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用过大有的工具,也不知道用起来到底咋样?

网友A:
用的人一般在工地,在工地的没几个在论坛

网友B:
肯定不合适了,工具降级使用非常不舒服,最起码工业级别工作寿命短很多。你可以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用,先上上手,体验一下差距。大有和一线品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网友C: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喜利得的工具比大有的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大有工具比起其他国产牌子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提高,但价格直追进口货了,你换了大有的,今后肯定会后悔的。其实就少个角磨机和电锤,建议咬咬牙,买喜利得的角磨机和电锤,钱少买二手的也比大有强。我不是贬低国货,而是国货出于成本考虑,定位不高,但价格便宜。

网友:
冲击批(扳手换头)一个,siw4-a22
准备多少出呢

网友:
喜得力不知道  没用过  大有的比得伟 牧田好用  威克士什么杂牌就不说了  我工地干活的 全部大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人一般在工地,在工地的没几个在论坛

噫,我刚好,在工地访问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合适了,工具降级使用非常不舒服,最起码工业级别工作寿命短很多。你可以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用,先上上 ...

我周围没发现有人用大有的,甚至用品牌工具的都没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喜利得的工具比大有的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大有工具比起其他国产牌子没有什么本质上 ...

国货其实现在价格也并不便宜,但说实话,质量或技术并没有提高多少。。

网友D:
土豪啊,我在工地用大有,喜利得两电一充可以买大有一整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货其实现在价格也并不便宜,但说实话,质量或技术并没有提高多少。。 ...

好货肯定不便宜,你要肯出国外一样的钱质量能超国外,但是对企业来说做的质量好价格高了没人买账等于亏损就像论坛的大多数瞧不起国产哪怕同样质量的宁可买贵的牌子也不买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周围没发现有人用大有的,甚至用品牌工具的都没几个,,,

我接触的基层安装人员基本上都是用的杂牌工具,偶尔碰到东成之类的国产品牌,进口的极罕见,除非是一些从事高附加值的工作

网友:
我的老乡都是开店做铝合金门窗的,我主要是做焊接类安装的活,他们的概念就是工具能凑合用就行,一般都是买的很便宜的,很多都舍不得投入钱在工具上,想法不一样而已,我现在一般很少找人干活,临时找人安全问题不好控制,大部分的活都是一个人完成,对我来说,效率很重要,有了好工具,快速把活做好,多的时间去玩我觉得多花点钱换来时间是很值得的,比如一个好钻头,打孔时一个孔能快那么几秒,但是价格贵5倍,只要能选择,我还是会买的

网友:
工具之间的差别材质和电路板,耐用上。你用坏过几个?劲儿够不够那是看你选对型号了没有的问题。不是工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土豪啊,我在工地用大有,喜利得两电一充可以买大有一整套了吧。

在工地大有已经属于是好东西

网友:
我不认为5282会比喜利得这个电钻差,起码性能上是不会差的,大有坑就在淘宝价格太高,去年我2903加5401双5.2闪充一个防水箱,花呗分期到手花了快2200,今年咸鱼上前几天两个2903加5401加四个电池还不到2300就拿到,

网友E:
喜利得很高大上,没用过,听说有时间锁,冲这个,我就不会买。大有也没用过,不好建议。锂电工具,最好是统一平台,节省使用成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喜利得很高大上,没用过,听说有时间锁,冲这个,我就不会买。大有也没用过,不好建议。锂电工具,最好是统 ...

喜利得的时间锁是针对于大的5坑电锤才有.

一般的钻批, 小电锤是没有时间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喜利得的时间锁是针对于大的5坑电锤才有.

一般的钻批, 小电锤是没有时间锁的. ...

原来这样,谢谢。喜利得的电锤还是一流的。

网友:
工地上,用大有都奢侈了,东城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