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弄了个坏的KCS057QV1AJ-G23拆了

楼主(2019-12-08):
KCS057QV1AJ-G23,原装进口的坏的

原来线路是印在玻璃上的

链接是头发丝一样粗的金色的细丝点焊的坏了只有专业的设备才可以修。

网友A:
这类 的液晶屏,向来没有修的价值,好多都是没有资料的。

好多的驱动IC直接就在 液晶的玻璃基板上。

网友:
坏屏幕估计只能拆快亚克力板和几颗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 的液晶屏,向来没有修的价值,好多都是没有资料的。

好多的驱动IC直接就在 液晶的玻璃基板上。 ...

网友:
激光打标机怼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