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东风标致9万2千公里 拆油底壳 检查机油泵滤网

楼主(2019-12-08):
东风标致1.2 eTHP发动机,4年半9万2千公里.
正时皮带设计成内置式机油润滑,部分车友反馈皮带橡胶存在腐蚀脱落堵塞机油泵的现象,
不放心,这次保养就拆下油底壳检查了
过程不表,结果满意放心,加注机油3.5L,又让师傅调正了方向盘
提前为下个月回老家跑长途做好准备.

网友:
橡胶正时皮带放在机油里有什么好处啊。为什么不用金属链条的呢。
别说噪音的事情,好多豪车也是金属链条正时,噪音也控制的好。
就算用皮带正时,也会有噪音的。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绝版308S
神奇小车

不管啥皮带链条,张紧器导向轮啥的,我还是比较相信9万公里更换。。。厂家也能赚个保养钱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绝版308S
神奇小车

    是308S   !

网友B:
搞不懂为啥标志要把正时皮带泡在机油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啥标志要把正时皮带泡在机油里边。

我觉得是基于创新和兼顾成本的考虑吧
只要存在就一定有合理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绝版308S
神奇小车

齿轮正时多好

网友C:
法国脑洞大开的设计

楼主:
都是齿轮,皮带和链条是起到过桥连接的作用
至于直接齿轮连接我还没有听闻过这样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国脑洞大开的设计

福特的1.0T三缸推出时间差不多
也是皮带内置油浸设计 !

网友A:
德系链条有个型号都出问题了。。。

齿轮会有很大噪音而且掉金属粉末,污染机油。。。汽车发动机印象中没有齿轮,都在变速箱里面。。。两套润滑机油,变速箱还有磁铁在里面吸粉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法国脑洞大开的设计

福特 沃尔沃也用了。。。只不过法系新发动机引进国内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系链条有个型号都出问题了。。。

齿轮会有很大噪音而且掉金属粉末,污染机油。。。汽车发动机印象中没 ...

你听下cbr250发动机的哨声!多好听
还是你想多了,摩托车不都一体也没多少不因为有齿轮而不耐用(变速箱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齿轮,皮带和链条是起到过桥连接的作用
至于直接齿轮连接我还没有听闻过这样的设计 ...

有啊!大型车发动机顶置正时轴有不少齿轮传动的。

忘了型号的有一款国产黄河重卡发动机是一根立轴两端伞齿轮的,这根轴还直接戳下去驱动机油泵。 因为发动机太大了,用链条或者皮带的话太长了。

网友:
我群里有原来雪铁龙4S的经理,他说1.2T这个正时皮带由于是油浸式 必须按照说明书要求更换

网友D:
排气尾鼓难道不是自带排水孔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气尾鼓难道不是自带排水孔的么?

有原孔,开在侧面,停车后的冷凝水因为没有压力这孔排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排气尾鼓难道不是自带排水孔的么?

很多B级车或者B级车以上的都没排水孔的哪怕现在的新款,我的2个尾鼓经常都严重积水里面都锈得很厉害了,尾气倒一次过,尾鼓外面一点锈迹都没有。。。。。。里面就惨了。。。。。也不敢自己打孔那会再打孔位置快速腐烂,不过也没所谓了,看这状态估计报废也不会锈穿,都老牛了10年的车了,4个三元状态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B级车或者B级车以上的都没排水孔的哪怕现在的新款,我的2个尾鼓经常都严重积水里面都锈得很厉害了,尾 ...

这个开孔唯一的作用就是停车熄火以后让尾鼓里面的冷凝水可以自己流出来,
我上一辆车开了12年整也打了排水孔,尾鼓没有锈穿,总的来说是有好处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系链条有个型号都出问题了。。。

齿轮会有很大噪音而且掉金属粉末,污染机油。。。汽车发动机印象中没 ...

俺家下地干活的拖拉机的主机 就是齿轮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