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到一个啥玩意 计时器么 免拆型

楼主(2019-12-08):
计时器?还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
时间继电器,简单来说就是个不那么智能的计时开关
高校宿舍断电经常用的就是这玩意

网友:
时间继电器,一般也用不到,拆件玩吧。

网友:
工控箱里面的时间延时继电器

网友:
时间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