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爱玛锂电池充电器48v2A,不接负载电压在20伏左右晃,绿灯亮,是否...

楼主(2019-12-08):
(图片)

楼主:
这个电源没拆修过,不接负载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
是正常的,国家有要求的

网友:
正常有一些是这样,有一些是54v左右。有些要接上负载才正常输出。一般充电器能亮灯都没啥问题

网友:
防反接的缘故吧,接上电池就该正常了。

网友:
你看输出上有个可控硅,那个就是防止反接,没接对就没输出

网友:
带可控硅的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找个锂电的电动车去试试

网友:
跳过可控硅测量。

网友:
不接电池绿灯亮,是正常的,不是绿灯,不亮灯都是有问题和坏的。

楼主:
谢谢!下午运气爆棚,收了一个爱玛48伏10安时的锂电池组,测量电压42伏,抽空充电试试

网友:
上次好像在那听过接上电炉丝就能工作,没试过

网友:
跳过可控硅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摊锡将三条腿短路了随便你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