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基于STC15W硬件SPI的ILI9341-2.2"彩屏红外遥控数据显示代码分享

楼主(2019-12-08):
在制作乐视电视与广电机顶盒联动控制装置时,(内容详解此前发帖:基于STC15W单片机的电视机与有线机顶盒联动控制器【红外接收&红外发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51)要用到单片机模拟红外遥控器发送电视机和机顶盒的红外遥控信号,当时为了调试程序方便就用一片单片机单独搭了一个电路通过串口与PC机的串口助手通讯查看发送数据的情况,上述装置制作完成后,乘着余兴就找出一块2.2寸的串口TFT彩屏将这个电路做成一个检查遥控器用的东西,现在将程序分享到这里,程序都是坛里、网上的开源代码,我只是将他们撮合一下并无新意,如果有新手愿意玩就看看吧(注:目前只有在用的NEC协议的电视、机顶盒的遥控器可以演示,其他红外协议的不行其他NEC协议的遥控器我没有所以没法测试)。

老习惯,直接贴代码!

1.红外接收程序:(基于STC官网例程修改)

////////////IR_in.c/////////////////////////////
#include  "IR_in.h"

bit P_IR_RX_temp;  //Last sample
bit B_IR_Sync;   //已收到同步标志
uchar IR_SampleCnt;  //采样计数
uchar IR_BitCnt;   //编码位数
uchar IR_UserH;   //用户码(地址)高字节
uchar IR_UserL;   //用户码(地址)低字节
uchar IR_data;   //数据原码
uchar IR_DataShit;  //数据反码
bit B_IrUserErr;  //用户代码错误标志、为0时代表采样正确
uchar IR_code;   //红外键码暂存
bit B_IR_Press;
//====红外接收函数=====================================================================================================
void IR_RX_HT6121(void)
{
uchar SampleTime;
IR_SampleCnt++;       //Sample + 1
F0 = P_IR_RX_temp;      //F0=PSW^5
P_IR_RX_temp = P_IR_RX;     //读取当前状态
if(F0 && !P_IR_RX_temp)     //上一个采样高,而当前采样低,下降沿
{
  SampleTime = IR_SampleCnt;   //获取采样时间
  IR_SampleCnt = 0;     //Clear the sample counter清除样品计数器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AX)
    B_IR_Sync = 0; //如果超时 同步时间过长,则会出错
   else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IN)     //同步
   {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DIVIDE)
   {
    B_IR_Sync = 1;     //已收到同步
    IR_BitCnt = D_IR_BIT_NUMBER; //加载位数
   }
  }
  else if(B_IR_Sync)      //已收到同步
  {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MAX)
    B_IR_Sync=0; //数据采样时间过长
   else
   {
    IR_DataShit >>= 1;     //数据右移1位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DIVIDE) IR_DataShit |= 0x80; //devide data 0 or 1
    if(--IR_BitCnt == 0)    //位数结束吗?
    {
     B_IR_Sync = 0;     //清除同步
     if(~IR_DataShit == IR_data)  //判断数据正反码
     {
      if((IR_UserH == (User_code / 256)) && IR_UserL == (User_code % 256))
        B_IrUserErr = 0; //用户代码不正确
      else B_IrUserErr = 1; //用户代码错误

      IR_code      = IR_data;
      B_IR_Press   = 1;   //数据有效
     }
    }
    else if((IR_BitCnt & 7)== 0)  //一字节接收
    {
     IR_UserL = IR_UserH;   //保存用户代码高字节
     IR_UserH = IR_data;    //保存用户代码低字节
     IR_data  = IR_DataShit;   //保存红外数据字节
    }
   }
  }
}
}
//====Timer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 = 0;  //for STC15Fxxx系列 Timer0 as 16bit reload timer.
TH0 = Timer0_Reload / 256;
TL0 = 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R0 = 1;
EA  = 1;
}
//======end=======================
///////////IR_in.h///////////////
#ifndef __IR_IN_H__
#define __IR_IN_H__
//=================================================================================
#include <STC15W.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 - D_TIMER0)//12T模式@16位计数器@12MHz
/************* 用户系统配置 **************/
#define D_TIMER0  125   //选择定时器时间, us, 红外接收要求在60us~250us之间
//#define User_code  0x654c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乐视S43寸网络电视遥控器实测数据)
//#define User_code2  0xFD01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广电有线电视机顶盒遥控器实测数据)
//*********************** IR Remote Module **************************
//数据格式:同步,地址H,地址L,数据,/数据(共32位)。
//发送一帧(85ms),暂停23ms,发送另一帧同步,暂停94ms
//数据速率:108ms /帧
//同步:low=9ms,high=4.5/2.25ms,low=0.5626ms
//Bit0:high=0.5626ms,low=0.5626ms
//位1:高= 1.6879ms,低= 0.5626ms
//帧空间= 23毫秒或96毫秒
//===== 红外采样时间宏定义, 用户不要随意修改===========================
#if ((D_TIMER0 <= 250) && (D_TIMER0 >= 60))
#define D_IR_sample   D_TIMER0  //定义采样时间,在60us~250us之间
#endif
#define D_IR_SYNC_MAX  (15000/D_IR_sample) //同步最大时间
#define D_IR_SYNC_MIN  (9700 /D_IR_sample) //同步最小时间
#define D_IR_SYNC_DIVIDE (12375/D_IR_sample) //判断数据 0 or 1
#define D_IR_DATA_MAX  (3000 /D_IR_sample) //数据最大时间
#define D_IR_DATA_MIN  (600  /D_IR_sample) //数据最小时间
#define D_IR_DATA_DIVIDE (1687 /D_IR_sample) //判断数据 0 or 1
#define D_IR_BIT_NUMBER  32     //bit number
//====================================================================
sbit P_IR_RX = P3^2;  //定义红外接收输入端口
extern bit B_IR_Press;  //按键标志,包括重复键。
extern bit B_IrUserErr; //用户代码错误标志、0为采样正确
extern uchar IR_code;  //红外键值码暂存
extern uchar IR_UserH;   //用户码(地址)高字节
extern uchar IR_UserL;   //用户码(地址)低字节
//====================================================================
void IR_RX_HT6121(void);
void InitTimer(void);
#endif
//*-----✄------✄------✄--------✄------------------------------------------
2.彩屏相关代码(含STC15W硬件SPI代码)
//////ILI9431.c/////////////////
#include "ILI9431.h"
//==============================================
void delay1(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500;j++);
}
//---------STC15W片内SPI写单字节函数--------------------------------------
void SD_spi_write(uchar date)
{
SPDAT = date; //触发SPI发送数据
while (!(SPSTAT & SPIF)); //等待发送完成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位
}
//---------STC15W片内SPI总线初始化-----------------------------------------
void SD_spi_init()
{
SPDAT=0;
SPSTAT=0xc0;
SPCTL=0xd0;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d)
{
cs=0;
rs=0;//写指令
SD_spi_write(comd);
cs=1;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cs=0;
rs=1;//写数据
SD_spi_write(dat);
cs=1;
}
//===========写一个双字节数据=====================
void wr_dat(uint dat)
{
write_data(dat>>8);
write_data(dat);
}
//============LCD显示区域定位=========================
void LCD_SetPos(uint x0,uint x1,uint y0,uint y1)
{
   write_command(0x2A);
   write_data(x0>>8);
   write_data(x0&0xff);
   write_data(x1>>8);
   write_data(x1&0xff);

   write_command(0x2B);
   write_data(y0>>8);
   write_data(y0&0xff);
   write_data(y1>>8);
   write_data(y1&0xff);
   write_command(0x2c);
}
//==============在设定的范围内涂色===========================//
void Show_RGB (uint x0,uint x1,uint y0,uint y1,uint Color)
{
uint i,j;
LCD_SetPos(x0,x1-1,y0,y1-1);
for (i=y0;i<=y1;i++)
{
for (j=x0;j<=x1;j++)
  {
  wr_dat(Color);
  }
}
}
//=====LCD_TFT初始化============================================//
void lcd_initial()
{
   reset=0;
   delay1(100);
   reset=1;
   delay1(100);
  write_command(0xCB);
        write_data(0x39);
        write_data(0x2C);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34);
        write_data(0x02);
        write_command(0xCF);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30);

        write_command(0xE8);
        write_data(0x85);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78);

        write_command(0xE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ED);
        write_data(0x64);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12);
        write_data(0X81);
        write_command(0xF7);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mand(0xC0);    //Power control
        write_data(0x23);   //VRH[5:0]

        write_command(0xC1);    //Power control
        write_data(0x10);   //SAP[2:0];BT[3:0]

        write_command(0xC5);    //VCM control
        write_data(0x3e); //对比度调节
        write_data(0x28);

        write_command(0xC7);    //VCM control2
        write_data(0x86);  //--

        write_comman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write_data(0x48);    //48竖屏//28横屏
  //write_data(0x28);
        write_command(0x3A);
        write_data(0x55);
        write_command(0xB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18);

        write_command(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82);
        write_data(0x27);

        write_command(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write_data(0x01);

        write_command(0xE0);    //Set Gamma
        write_data(0x0F);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2B);
        write_data(0x0C);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4E);
        write_data(0xF1);
        write_data(0x37);
        write_data(0x07);
        write_data(0x10);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09);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E1);    //Set Gamm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14);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11);
        write_data(0x07);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48);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0F);
        write_data(0x0C);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36);
        write_data(0x0F);

        write_command(0x11);    //Exit Sleep
        delay1(120);

        write_command(0x29);    //Display on
        write_command(0x2c);
}
//============================================
/////ILI9431.h///////////////////////////
#include "ILI9431.h"
#ifndef  _ILI9431_H_
#define  _ILI9431_H_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lue2          0x05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
//sbit sda       =P1^1;
sbit cs        =P1^0;
sbit rs        =P3^7;
//sbit scl       =P3^6;
sbit reset     =P3^3;
//===============================================
void delay1(uint time);
//-----------------------------------------------
void SD_spi_write(uchar date);
//-----------------------------------------------
void SD_spi_init();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d);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一个双字节数据=====================
void wr_dat(uint dat);
//=========复位==================================
//void Reset1();
//============LCD显示区域定位=========================
void LCD_SetPos(uint x0,uint x1,uint y0,uint y1);
//======在指定区域内涂色=================================
void Show_RGB (uint x0,uint x1,uint y0,uint y1,uint Color);
//=====LCD_TFT初始化======================================
void lcd_initial();
//=================================================
#endif
//*-----✄------✄------✄--------✄------------------------------------------
3.主程序(本人原创)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LI9431.h"
#include  "IR_in.h"
#include "GB4848.h" //48*48汉字字模
#include "GB2448.h" //24*48字符字字模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写宽24高48数字==================================
void PutGB2448(uint x, uint  y, uchar shuzi, uint fColor,uint bColor)
{
uint i,j;
uchar n;
LCD_SetPos(x,  x+24-1,y, y+48-1);
for(i=0;i<144;i++)
{
n=shu_zi[(uint)shuzi*144+i];
for(j=0;j<8;j++)
  {
  if((n&0x80)==0x80)
   {
   wr_dat(fColor);
   }
  else
   {
   wr_dat(bColor);
   }
  n<<=1;
  }
}
}
//====写宽48高48汉字==================================
void PutGB4848(uint x, uint  y, uchar *c, uint fColor,uint bColor)//c[2]
{
uint i,j,k;
LCD_SetPos(x,  x+48-1,y, y+48-1);
for (k=0;k<9;k++)  //6=自建汉字库中的个数,循环查询内码
{
if ((codeGB_48[k].Index[0]==c[0])&&(codeGB_48[k].Index[1]==c[1]))
  {
  for(i=0;i<288;i++)
   {
   uint m=codeGB_48[k].Msk;
for(j=0;j<8;j++)
    {
    if((m&0x80)==0x80)
     {
     wr_dat(fColor);
   }
    else
     {
     wr_dat(bColor);
     }
    m<<=1;
    }
   }
  }
}
}
//====写字符串==============================================================
void LCD_PutString(uint x, uint y, uchar *s, uint fColor, uint bColor)
{
while(*s)
{
PutGB4848(x,y,s,fColor,bColor);
s+=2;
x+=48;
}
}
//====屏显函数================================
void display()
{
LCD_PutString(20,68,"请按键",Cyan,Black);
PutGB2448(20,230,18,Red,Black); //0
PutGB2448(44,230,19,White,Black); //x
}
//===========================================
void delay_1ms (uint a)
{
uchar i,j;
while( a-- != 0)
{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void Erase(uint x, uint y)
{
uchar i;
for(i=0;i<7;i++)
{
PutGB2448(x+i*24,y,17,Yellow,Black);
delay_1ms (100);
}
}
//===========================================
void main()
{
SD_spi_init();
lcd_initial();
InitTimer();
Show_RGB (0,240,0,320,Black);//横屏背景色
display();
TR0=1;
while(1)
{
if(B_IR_Press)  //有IR键按下
{
Show_RGB (0,240,0,320,Black);//横屏背景色
//-----------------------------------------------
LCD_PutString(20,20,"用户码:",Yellow,Black);
Erase(20,68);
PutGB2448(20,68,0,Green,Black); //0
PutGB2448(44,68,16,Green,Black); //x
//用户码高字节的高半字节
PutGB2448(68,68,IR_UserH/16,Green,Black);//(IR_UserH >> 4)
//用户码高字节的低半字节
PutGB2448(92,68,IR_UserH%16,Green,Black);
//用户码低字节的高半字节
PutGB2448(116,68,IR_UserL/16,Green,Black);//(IR_UserL >> 4)
//用户码低字节的低半字节
PutGB2448(140,68,IR_UserL%16,Green,Black);
//-----------------------------------------------
LCD_PutString(20,116,"键值码:",Yellow,Black);
Erase(20,164);
PutGB2448(20,164,0,Blue2,Black); //0
PutGB2448(44,164,16,Blue2,Black);//x
//键码高半字节
PutGB2448(68,164,IR_code/16,Blue2,Black);
//键码低半字节
PutGB2448(92,164,IR_code%16,Blue2,Black);
B_IR_Press = 0;  //清除IR键按下标志
}
}
}
//=====定时器外部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IR_RX_HT6121();
}
//*-----✄------✄------✄--------✄------------------------------------------
4.字模数组:///GB2448.h/////////////////
unsigned char code shu_zi[]=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C,0x00,0x01,0xC3,0x00,0x03,0x81,
0x80,0x07,0x00,0xC0,0x06,0x00,0xE0,0x0E,0x00,0x60,0x0C,0x00,0x60,0x1C,0x00,0x70,
0x1C,0x00,0x70,0x1C,0x00,0x30,0x38,0x00,0x38,0x38,0x00,0x38,0x38,0x00,0x38,0x38,
...
};
///////GB4848.h//////////////////////////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struct  typFNT_GB48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288];        // 点阵码数据
};
//======阴码、顺向、逐行=========//
//数字和字母若为32*32点阵时,名称后面需要加空格构成全角字符,调用时也要在数字或字母后面加空格
/////////////////////////////////////////////////////////////////////////
code struct  typFNT_GB48 codeGB_48[] =          // 数据表
{
"用",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1,0x00,0x00,0xE0,0x00,0x00,0x03,0xC0,0x00,0xFF,
0xFF,0xFF,0xFF,0xC0,0x00,0xE0,0x01,0xC0,0x03,0x80,0x00,0xE0,0x01,0xC0,0x03,0x80,
0x00,0xE0,0x01,0xC0,0x03,0x80,0x00,0xE0,0x01,0xC0,0x03,0x80,0x00,0xE0,0x01,0xC0,
...
"户",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0,
0x00,0x00,0x00,0x00,0x03,0x80,0x00,0x00,0x00,0x00,0x01,0xC0,0x00,0x00,0x00,0x00,
0x0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
0x00,0x10,0x00,0x60,0x02,0x00,0x00,0x08,0x00,0x40,0x07,0x00,0x00,0x0F,0xFF,0xFF,
...
"键",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
0xC0,0x00,0x00,0xE0,0x00,0x00,0x70,0x00,0x00,0xE0,0x00,0x00,0x60,0x00,0x00,0xE0,
0x00,0x00,0x60,0x00,0x00,0xC0,0x00,0x00,0x60,0x00,0x01,0xC0,0x01,0x00,0x60,0x80,
0x01,0x82,0xFF,0x9F,0xFF,0xC0,0x01,0x87,0x7F,0x8C,0x61,0xC0,0x03,0xFF,0x83,0x00,
...
"值",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10,
0x00,0x00,0x00,0x0E,0x00,0x1C,0x00,0x00,0x00,0x0F,0x00,0x1C,0x00,0x00,0x00,0x0E,
0x00,0x18,0x00,0x00,0x00,0x1C,0x00,0x18,0x00,0x00,0x00,0x1C,0x00,0x18,0x01,0x80,
0x00,0x18,0x00,0x18,0x03,0xC0,0x00,0x39,0xFF,0xFF,0xFF,0xE0,0x00,0x38,0xC0,0x18,
...
"码",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00,0x03,0x00,0x00,0x00,
0xF3,0xFF,0xFF,0xC0,0x1F,0xFF,0xF9,0x80,0x03,0x80,0x00,0x70,0x00,0x00,0x03,0x00,
0x00,0x70,0x00,0x00,0x07,0x00,0x00,0x70,0x00,0x60,0x07,0x00,0x00,0x60,0x00,0x78,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请",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
0x00,0x00,0x02,0x00,0x00,0x0F,0x80,0x00,0x01,0x80,0x00,0x0E,0x00,0x00,0x01,0xC0,
0x00,0x0E,0x00,0x00,0x00,0xE0,0x00,0x0E,0x00,0xC0,0x00,0xF0,0x00,0x0E,0x01,0xE0,
0x00,0x70,0x7F,0xFF,0xFF,0xF0,0x00,0x70,0x20,0x0E,0x00,0x00,0x00,0x70,0x00,0x0E,
...
"按",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18,
0x00,0x00,0x00,0x38,0x00,0x0C,0x00,0x00,0x00,0x3C,0x00,0x06,0x00,0x00,0x00,0x38,
0x00,0x07,0x00,0x00,0x00,0x38,0x00,0x03,0x80,0x00,0x00,0x38,0x00,0x03,0x80,0x00,
0x00,0x38,0x02,0x03,0x80,0x00,0x00,0x38,0x02,0x01,0x00,0x60,0x00,0x38,0x07,0xFF,
...
"键",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
0xC0,0x00,0x00,0xE0,0x00,0x00,0x70,0x00,0x00,0xE0,0x00,0x00,0x60,0x00,0x00,0xE0,
0x00,0x00,0x60,0x00,0x00,0xC0,0x00,0x00,0x60,0x00,0x01,0xC0,0x01,0x00,0x60,0x80,
0x01,0x82,0xFF,0x9F,0xFF,0xC0,0x01,0x87,0x7F,0x8C,0x61,0xC0,0x03,0xFF,0x83,0x00,
...
};
//*-----✄------✄------✄--------✄------------------------------------------
//====END====================================================

到此所有代码贴齐了,下面是实物图:

网友:
这个不错挺方便的~

网友A: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struct  typFNT_GB48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288];        // 点阵码数据
};

楼主发贴不知道代码要用  添加代码文字  吗?

楼主为什么这样写?Index[2]才对,因为一个汉字内码占用2个字节,
Msk[288],288的意思是一个汉字模有多个少字节的数据。

网友B:
这玩意儿可以查看遥控器发出的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贴不知道代码要用  添加代码文字  吗?

楼主为什么这样写?Index[2]才对,因为一个汉字内码占用2个 ...

非常感谢层主的热心指点,也很愿意和你交流,说实话,无论是使用编译软件还是使用发帖模版,我都是点到为止的会用一些基本功能,身边从来也没人切磋,对于发帖模版而言因为我不知道那些符号的用途所以也没有认真的百度学习,所以就真的不知道的。而对于keil编译软件而言无论是uv2还是3,4亦或是MDK我也只是会用于编译而已,至于其他的(诸如调试)功能也是不太会用的,所以说也就是业余玩耍的情形。关于编程,我没有系统的读书学习过,单片机玩了10年了也还是根据例程改编代码的水平,对于Index[3]还是[2]的问题,很久以前曾经百度过,记不得是否是因为可有可无的停止符"\0"的问题,另外,每次使用也都是粘贴过来进行修改,所以也说不清楚咋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可以查看遥控器发出的编码?

对呀,只要对着它按遥控器,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可以检测经常使用的遥控器是否的有毛病以及用户码和键值,我是因为有闲工夫和没啥用的小彩屏才组装起来的,但实际用途真的不多,如果没兴趣做成完整的,建议用串口发送在电脑的串口助手上看数据,红外接收的原代码就是那样用的,需要的话程序我也可以发给你,只是程序中涉及到定时器T2的应用所以它只适合与STC15W单片机(我用的是STC15W408AS,16pin)的,但其实根据自己的单片机改编一下定时器代码也很容易的,程序做成一个单独的工程文件,每次使用时下载到自己常用的单片机里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论坛上的代码是这样上传的。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只要对着它按遥控器,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可以检测经常使用的遥控器是否的有毛病以及用户码和键值, ...

谢谢前辈了,工作一直都比较忙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玩单片机…到春节放假了再向您讨教了…可能到时候先拿1602弄一个试着玩玩…

网友C:
谢谢分享!有没有红外遥控按键长按代码。

网友D:
有原理图吗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贴不知道代码要用  添加代码文字  吗?

楼主为什么这样写?Index[2]才对,因为一个汉字内码占用2个 ...

Index[3] 这个地方是给字符串结束符 '\0' 占用的。如果不给这个位置的话,用字符串处理函数对字符串处理就会出错,因为函数不知道结尾在哪个地方,导致内存越界。所以最好留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原理图吗  我也想做一个

TFT彩屏部分可以根据你的屏脚定义详见ILI9431.h文件,SPI通讯引脚定义如下:
//sbit sda       =P1^1;
sbit cs        =P1^0;
sbit rs        =P3^7;
//sbit scl       =P3^6;
sbit reset     =P3^3;

其中sda数据引脚和scl时钟引脚必须连接到单片机的硬件SPI引脚上,不用再次定义。

红外接收部分就是一个1038或者1838T红外接收头(0038应该也可以但我没有所以没试),接收头的data脚连接P3.2(中断口)并且连接R2上拉电阻,Vcc脚经100Ω电阻限流接+5V同时加104电容滤波,其他的也就没啥了,如果使用STC15W**单片机可以不用调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有没有红外遥控按键长按代码。

在上一贴中我引用的坛友的代码中有重复码发送的代码(见文字开头的链接),我不知道是否是你说的长按键代码。按键不松手就不断的发送重复码吧,至于重复码的波形在NEC协议中有明确的说明你可以百度看一下,我调试完成后用分析仪看波形与遥控器发送的波形是一样一样的,至于效果如何我就没法测试了,因为发送红外信号后被控对象有了动作就完事了。
//4次重复码
for(i=0;i<4;i++)
{
Wait_High(T9MS);//9ms亮
Wait_Low(T2_5MS);//2.5ms灭
Wait_High(T0_56MS);//0.56ms高电平
Wait_Low(T20MS);
Wait_Low(T20MS);
Wait_Low(T20MS);
Wait_Low(T20MS);
Wait_Low(T20MS);//5次完成约100ms延时(实测波形标值为96.628ms)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上一贴中我引用的坛友的代码中有重复码发送的代码(见文字开头的链接),我不知道是否是你说的长按键代 ...

谢谢回复,我的长按键意思就像电视遥控器那样,按住音量+键不放,音量会自动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我的长按键意思就像电视遥控器那样,按住音量+键不放,音量会自动增加的。 ...

这个功能应该不是遥控器给的,而是接收部分编程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应该不是遥控器给的,而是接收部分编程决定的。

解码后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Index[3] 这个地方是给字符串结束符 '\0' 占用的。如果不给这个位置的话,用字符串处理函数对字符串处理 ...

那是你的字符串处理函数没有写好才会找不到结束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字符串处理函数没有写好才会找不到结束符。

处理函数不是自己写的,直接用的string.h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码后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程序怎么写

因为我没有用到这个功能,所以没有代码,另外因为红外接收的例程直接用起来就好用了,所以我也没有深究这段代码的原理,但可以和你交流一下我的想法,首先需要通过解码程序检测到遥控器的重复码,因为在NEC红外协议如果按键不抬起,发送完了有效数据后就一直发送重复码(此处需要百度核实),重复码就是NEC协议中的那个间隔110ms发一次9+2.5ms的波形,如果这个信号被解码出来了就置位标志(例如:接收到重复码后标志flag=1),否则标志清零,在判断到有键按下B_IR_Press=1,用户码正确B_IrUserErr=0后再判断到flag=1,就延时等待一会儿,再次判断如果flag仍然为1就控制音量变化直到标志失效停止。

网友(2020-01-18):
不错,不错,,自己也做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