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9年买的奔腾电磁炉线盘直径15.5厘米,算小的吗?

楼主(2019-12-08):
09年买的奔腾电磁炉,一直正常使用至今,当时淘宝将近300元买的,当时感应触摸按键算高级的。平时很少用,只是偶尔烧烧水、涮涮锅什么的,因为有煤气也怕吸进油腻,所以从来不炒菜。今天拆开来清清灰,风扇加加油,顺便上传给大家看看,也请教下大家这个线圈只有15.5厘米直径,应该属于小盘的吧,但这线圈确实是铜线(我刮开接头边上的漆包线看到里面是黄的)。用下来也感觉到存在一些缺点,但好像目前更高端的也没彻底解决所有问题,有谁知道有更好的请告诉下,谢谢。譬如,我这个能效比三级,待机功率1.3w有点偏大(一直插着电吧又觉得浪费,拔进拔出吧又每次火花四溅),800w~2100w为连续功率,但小于800瓦就400瓦一档而且是断续功率(开启三秒停三秒,使用15公分小锅长时间煮烂食物时还是偏大点,会有点溢锅,但用大锅煮就没事)。

网友A:
这种不镂空的线盘是铜线的。。。

普通电磁炉功率不能调小的确会糊锅是这样的,也没哪个厂能做跳周期调小功率的电磁炉(即使是高端的,小米的显示是可以调很小功率不过没用过)。。。

铝线盘不影响使用,不是痛点。
小功率不均匀是痛点啊,不过要从芯片层面开始研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镂空的线盘是铜线的。。。

普通电磁炉功率不能调小的确会糊锅是这样的,也没哪个厂能做跳周期调小功 ...

(Taigroo/钛古 IC-A2102电磁炉家用电池炉日本面板智能超薄触摸屏)

淘宝上问过这家客服,说是他们的这一款可以从小到大连续调节,不是断续的。但始终他就不知道自己产品的待机功率是多少,说是没人去测过。那不知道我怎么买,真是的。因为待机功率小我就一直插着,待机功率大我就要拔上拔下的烦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aigroo/钛古 IC-A2102电磁炉家用电池炉日本面板智能超薄触摸屏)

淘宝上问过这家客服,说是他们的这 ...

再买一个电陶炉,那玩意在小火加热方面比较合适

网友B:
不是用插座上的按钮开关来控制么?电磁炉火力够猛,拿来蒸菜最多我家!不知道为什么用了一段时间火力没新的那时那么猛,不知道是不是铝线圈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Taigroo/钛古 IC-A2102电磁炉家用电池炉日本面板智能超薄触摸屏)

淘宝上问过这家客服,说是他们的这 ...

钛古买了一台用大半年了,小火100到800确实是连续加热,待机功耗没测,每次用完了拔插头,因为要喷点清洁剂拔掉面板上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钛古买了一台用大半年了,小火100到800确实是连续加热,待机功耗没测,每次用完了拔插头,因为要喷点清洁 ...

淘宝研究了半天,好像也只剩钛古的功率调节是好一点,但卖家表示是铜包铝的线,且是三级能耗,所以估计待机功率也大于一瓦。我是没机器不能测,你是有机器没仪表不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插座上的按钮开关来控制么?电磁炉火力够猛,拿来蒸菜最多我家!不知道为什么用了一段时间火力没新的 ...

我也实在看不下去才回复你一下,用插座边上的开关控制的话,没多久这个开关肯定烧坏(或者烧牢断不开或者接触不良而有火灾隐患,真的不骗你!),哪怕你用西门子或施耐德都一样,那么小的就算是含银的触点哪能够承受电磁灶内部几微法电容的瞬间充电大电流?!除非你用接触器,那也太夸张了点也没人这样做的。所以电磁炉只能一直插着电,或者用的时候插上用完就拔下的,但这样对插座的铜片容易造成疲劳而接触不良,还会因为插上时的火花而被吓一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实在看不下去才回复你一下,用插座边上的开关控制的话,没多久这个开关肯定烧坏(或者烧牢断不开或者 ...

美的,十年前的普通炉,好像没见有打火的,也可能是我抽插的速度快吧,俊朗的面板,二插孔内带保护挡板,必须用力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的,十年前的普通炉,好像没见有打火的,也可能是我抽插的速度快吧,俊朗的面板,二插孔内带保护挡板, ...

哎哟喂,你看清楚那个人说的没有啊?他是说电磁炉插头是一直插在插座上,而只用插座边上的开关控制通电断电,我说这样不对。

而你的做法其实跟我一样,直接靠插头来插进插出,这样虽然对但也不太好,就要看插座的质量,否则插座用久也会松掉接触不良发热,以后再会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包括火灾)。所以我希望的下一个机器应该是1.全程功率都应该是连续可调,2.待机功率0.5瓦左右,而且是高可靠性的用料,这样插头一直插着,也方便也安全,3.最好是铜线圈,4.价格300元哪怕500元以上都能接受没关系,宁可买好的不买差的,因为算折旧5年到10年绝对够本。

网友:
这09年的炉保护好,干干净净的,连风扇上到没有灰尘。

网友:
,就怕这样的,加热不均匀,用铜的,不仅浪费钱,还发热不均匀。成本花了,效果渣,我能说什么。就是那个逗逼超薄电磁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实在看不下去才回复你一下,用插座边上的开关控制的话,没多久这个开关肯定烧坏(或者烧牢断不开或者 ...

我用了几年也没什么事哦!

网友:
呵呵几百元的东西用坏了就用坏了,没必要纠结,用坏了才发挥了最大的价值,以前我也是用很多东西小心翼翼的怕用坏了,现在想法就变了,怎么顺手怎么用,用坏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