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工控机接硬盘方案

楼主(2019-12-08):
各位大咖,来看看,小弟的d2550主板好像没电源接口,我想做群晖,只有一个sata接口,硬盘是2.5的44针ide接口,可以买个sata转接卡,然后数据直接接到sata口,供电问题怎么解决呢?可以在2.54电源接口就取红色5v和接地找个主板上5v供电接上吗?或是还有更简单的方案吗?图一是主板,帮忙看看白色的是电源接口吗?(万用表测了没电压)、图二是转接卡、图三是2.5硬盘、图四是转接线,谢谢!

楼主:
消灭o回复,我来啦。有大神能指点一下吗?确实找不到供电的地方,好烦啊。

网友:
还没听说哪个主板上有硬盘电源接口啊! 都是从电源上接线的!

网友:
边上不是有个笔记本SATA座吗..看看它是3.3还是5V的,是5V就借一下。不行就从USB借

网友:
我觉得白色的应该是电源线吧

网友:
白色四针的就是硬盘供电接口,是不是没量仔细,要么就是这接口坏了

网友:
楼主圈的那个4pin就是电源接口,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一般是12V-地-地-5V,也有是反序的。淘宝有4pin转sata电源的线,注意线序,反了会烧硬盘。
我的D525工控板和楼主情况差不多,用的就这种方法。

网友:
楼主说没电压,可能工厂做这块板时就没给他通电。我的一个板的sata插座有,但是没有给它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