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逛了逛废品站

楼主(2019-12-08):
一麻袋LED屏模组,看样子还是RGB的,有点意思

一根质量特别好的线还带保险管,可惜这个插头用不了

一个被老板剪掉灯头的外拍灯,可惜了,找不到被剪掉的灯头了

新的长这样子,价格2K左右

二手也很贵啊

没什么资料,淘宝有一家卖1.8K的介绍如下

1/8----1/1,输出功率调节范围。灯头上只有一个开关按键,即是造型灯开关。其它操作都在电箱上,液晶屏显示简单明了。另外一点关键,功率调节时,无论调到哪个档位,都不需要空闪放电。

网友:
led板无坏点可以用来做时钟

网友A:
电源线那个插头是英标的!!!结实的一笔!!!

网友:
那线,摊上最多5块

网友:
你收获了什么?

网友:
拆拆看,箱子里应该有好多电池

网友:
没看见有用的

网友:
没撸点什么?

楼主:
想撸灯来着,可惜没灯头

网友:
你们喜欢逛,我这没有哈,但我喜欢看你们逛,长见识

网友:
用得着是宝贝。用不着时是垃圾,不认识的人多。

网友:
今天我路过个回收站,5分钟拿了二个东东,10元一个,,,电源是个全模组,长城巨龙1250W,模组线挺长挺软的,一个HP微机,t4500.电源回家试了下好的,主机没试

网友:
电源好象挺贵的,,,1250W,,,问老板电脑呢,,,说是有个人服务器大机子拆来的,,,服务器拆机卖铁了

网友:
有个铜热管双风扇索泰显卡也扔旁边,,,黑色的,,说5块给我,,,我没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那个插头是英标的!!!结实的一笔!!!

在家里几乎没用,家里原来有一堆,后来都当废品卖掉了,只能拆个保险下来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回收站?是小区旁边的那种?还是更上一级的呢?我去我们小区旁的哪里看看,都没啥东西,他说收了就马上拉去上一级的公司了。而且东西非贵,一根DVD的那种三个莲花接头的线要收我2元。还是垃圾的很的线。

网友:
废品站还是有许多可以掏的。

网友:
我买过最合算的是一套美的RO净水器,20元带压力罐,新的,配上电源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回收站?是小区旁边的那种?还是更上一级的呢?我去我们小区旁的哪里看看,都没啥东西,他说收了 ...

四线城市,老旧街道开的,门面便宜又大,基本上是两三天拉走一次,小区里面那种车库的,很多都是老板自己还去捡纸壳啥的,也堆不下,一天送一次正常,而且他们应该也是送大站,不是送资源回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