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拆开看了也还是一脸懵逼

楼主(2019-12-08):
芯片型号N51822,上两节7号电池电池都发烫

网友:
扫一下那个二维码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A:
前景虚化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景虚化的不错~

哈哈哈哈,现在说话都这么委婉了

网友:
应该是带蓝牙的某种智能物件

网友B:
好像是蓝牙beacon吧

网友:
估计是一个红外感应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蓝牙beacon吧

搜了下,还真是,结构跟这个差不多:
https://wenku.baidu.com/view/23d ... ec4afe04a1b1ca.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景虚化的不错~

应该是手机最近对焦距离不够,大多数12厘米。我的z17mini虽然4分之1英寸感光片,但是最近对焦距离好像6厘米。网上查了下,好像是一款低功耗,蓝牙室内定位系统的一个模块,发烫的话应该是芯片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手机最近对焦距离不够,大多数12厘米。我的z17mini虽然4分之1英寸感光片,但是最近对焦距离好像6厘 ...

其实没这么高深,就是镜头有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