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71量产显示NO BIN怎么办?

楼主(2019-12-08):
慧荣3271量产显示NO BIN怎么办?我用chipgenius检测的金士顿32G U盘第一次显示的是3271主控,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识别量产,我中途给取消了,然后就变成了3259AB主控。现在的情况是电脑打不开U盘,用3271量产工具打开以后可以识别U盘,但是显示NO BIN,用3259AA的不能识别。我点开始量产,就会显示“生产设定初始化失败”,现在要怎么样才能救砖呀,大神们。我用另一个同样的U盘可以识别出BIN1字样,就是这个弄坏了的显示NO BIN

网友A:
你先擦除再量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擦除再量产试试

虽然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呗!!!

网友(2020-10-22):
引用 楼主:
虽然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老板怎么解决的啊??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2021-02-03):
咋解决的啊 大佬

网友(2021-08-10):
老板咋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11-06):
设定-空密码 点确定 弹出窗口直接点打开,就可以看到设置页面,黑片设定里选 低格 ,保存退出量产就行了

网友(2024-01-07):
引用 楼主:
虽然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你是如何操作的?擦拭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02-18):
引用 楼主:
虽然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解决方法分享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