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9816挂烫机加热器疑似烧坏

楼主(2019-12-08):
飞科9816挂烫机。通电后电源灯亮。二档都不出蒸汽。
拆开后。发现加热器部分疑似烧坏。有漏水的情况。
请问这种加热器哪里有卖的啊?值得修吗?

楼主:
加热器是好的。温控器坏了。
腐蚀的部分。用化油器清洗剂洗了一下。表面清干净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漏水的情况。才会这样的

网友A:
白色结晶是有水漏出来造成的。上次帮同事修个其他品牌的也是差不多的结构,密封圈会热胀冷缩,时间长了会有缝,可能每次用完都要把水倒干净!新的换上后沿密封圈涂了点密封胶,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淘宝上这个加热器总成比较贵要50元,值不值得换自己考虑吧!

网友(2020-07-12):
引用 网友A:
白色结晶是有水漏出来造成的。上次帮同事修个其他品牌的也是差不多的结构,密封圈会热胀冷缩,时间长了会有 ...

您好。加热体怎么拆下来换新的?是沿着密封圈(红色部分)直接撬下来吗?